[拍摄] 索尼NEX-5R微单相机拆机改造。

楼主(2019-03-11):
1、反红色光的那层玻璃就是CMOS前面的低通滤镜,作用是过滤掉可见光之外的其他的光线对CMOS造成的色彩影响,拆掉就是红外相机。

2、首先就是在百度上搜拆机教程,搜不到5r的拆机教程,凭借多年拆东拆西的经验和勇气,看到螺丝就下手,前面一路顺风顺水,先拆电池仓

3、再拆顶盖

4、再拆后盖

5、拆下翻转屏后就看到主板了

6、主板上链接的排线很多,排线都是很脆弱的东西,一定要小心拆

7、主板拿下后就看到CMOS后的铜制散热器了,但是CMOS周围还有一圈塑料和金合金组成的方框压着

8、拆这个方框把我害苦了,看得到的螺丝都取了,方框就是拿不下来,为了找到最后一个螺丝,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把快门控制组件的螺丝拆了,结果螺丝一拆,里面弹簧齿轮的松动感立刻就通过起子传到手指上,心里就是一沉。欣慰的是后来终于找到最后一个固定螺丝,把压着CMOS的方框拿下来了

9、再取CMOS就容易多了

10、终于把CMOS拿在手里了

11、拆下了低通滤镜

12、回头再看我的快门组件,为了把齿轮弹簧归回原位,研究的很久很久,拆装了N次,最后终于装正确了,结果开机测试,只能拍一张就机器就报故障要重启,重启后还是只能拍一张,再拆开看没发现问题,后来用放大镜仔细找终于看到了快门组件的排线因为拆装次数过多裂了一个口,断了2根线。

13、没办法了,只有淘宝拍了一个快门组件85元,一大堆就这样摊在桌子上三天,

14、长期拆东西的经验之谈,拆的东西一定要画一个结构图,拆下的螺丝放在它原本的位置,这样不会出错

15、淘宝果然没有叫我失望,三天新快门组件如期而至,心情大好,

16、按部就班的再次把微单还原

17、没有了那层红色的玻璃,看到的是绿油油的一片,旁边是牺牲掉的快门组件。

网友A:
期待大佬晚上进公园拍摄温馨一刻分享!
记得带上红外灯

网友:
可以来几张改后的样张

网友:
可惜图片太小,全都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佬晚上进公园拍摄温馨一刻分享!
记得带上红外灯

红外啊,是不是想成热成像了??

网友:
来几张效果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啊,是不是想成热成像了??

热成像的红外线波长更长,用的成像透镜是特殊材质,最早福禄克做过,然后FLIR做过一款插在手机上的。不过我以前也弄过,把小蚁运动相机,换了个监控小镜头,晚上可以看外热式电烙铁有没有预热,预热后相机能看见。

网友:
低通滤镜是消摩尔纹的,过滤红外的是红外滤镜,我记得好像被低通滤镜夹着

网友:
这个厉害,像我这种老眼昏花的不敢碰

网友:
当年4K买的5N,舍不得拆

网友:
不装白玻璃或者红外滤镜 等着灰尘吧、、我改的3n 在西藏出租屋就用一套小螺丝刀 淘宝直接买的滤镜
然后发现厚了。。第一次装回去也是只能拍一张 然后报错 重启依旧
后来发现是滤镜厚了 导致压倒快门 无法正常释放快门
然后又拆开 把cmos螺丝松几圈(估计焦平面不一定平了)然后装回去  ok正常了。。

网友:
西藏拉鲁湿地拍的。垃圾镜头将就了 对焦也不准 毕竟手动模式

网友:
麻烦把照片再弄小点,这样我拿显微镜才能看得清楚!

网友(2019-09-27):
楼主,镜头伸缩出不来是啥问题

网友(2020-04-13):
我就想问改成这个红外的有啥看头   难道大自然的彩色不更美吗

网友(2022-07-15):
看了一个新闻,毛子的无人机被二毛打下来,发现就是用的这个数码相机,所有电子设备都在毛云家买到,,

网友:
佩服楼主手艺啊

网友(2022-08-14):
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拆过几台数码相机前面的滤镜,只是我只是拆消费级的普通数码相机,还不敢也舍不得拆这种

网友:
第一次拆数码相机被电容电过,不知道还有放电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