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AD_KEY的检测问题。很怪异的问题和现象。

楼主(2019-03-11):
请教高人们一个问题。AD_KEY的时候,碰上这么一种情况。
用一个DA芯片当输出(面板上有10个按键,用DA输出10个按键的键值),用MCU的ADC来检测,判断是哪10个按键。结果发现,输出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遍历的过程。
比如,AD值最大的是KEY-10,按下面板KEY-10,MCU这边检测到是KEY-10一直到KEY-1。按下KEY-3,这边就是KEY-3,KEY-2,KEY-1。以此类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用下面的机械按键,就没有这个现象,就是按一个KEY,MCU就检测到一个值。而不是从高到低的遍历。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一下DA输出的波形

网友A:
估计是按下Key_10时,电压最大,所以能捡测对应的按键动作。当松开Key_10时,DA输出电压慢慢变小,AD检测到这变压的电压都能满足KEY-9~KEY-1按键的电压值。

程序没有看到,不知是如何判断窗口电压的?看样子,好象没有窗口电压判断,估计只用了小于判断逻辑。

网友:
估计是递减符合所有信号输出,

网友B:
DA的输出阻抗高.例如,STM32的DAC模块,输出阻抗是1.5M.

如果负载的电容偏大,导致本应陡峭的边沿,变成缓慢的斜坡.当这个边沿时间远大于AD采样时间,AD就会采样到一系列变化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的输出阻抗高.例如,STM32的DAC模块,输出阻抗是1.5M.

如果负载的电容偏大,导致本应陡峭的边沿,变成缓慢的 ...

靠。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没大电容呀?碰到这种情况,程序要怎么处理呢?有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按下Key_10时,电压最大,所以能捡测对应的按键动作。当松开Key_10时,DA输出电压慢慢变小,AD检测到 ...

你好,请问这个窗口判断是什么样式的?能否给写个简要的框架呢?我现在的程序是,用<>大于号和小于号来判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没大电容呀?碰到这种情况,程序要怎么处理呢?有思路吗? ...

DAC这种高输出阻抗的器件,驱动能力得查芯片手册.一般来说,只能驱动几十pf的电容.如果DA与AD间的导线太长,其分布电容有可能超出DAC的驱动能力.

软件上的解决办法是,持续采集数据过程中,先判断是否为稳态数据,如果是稳态数据,解码键值,如果是暂态数据,继续采集,直至超时报错.
判断稳态数据的办法,是将当前值与上次历史值相减,误差绝对值小于设定的门限值,且多次采集计算(比如100次),误差都小于门限值,就可以认定为稳态数据.

或者用个更简单的办法,设定一个有数据/无数据的AD采样门限值,比如0.5V,高于0.5V认为有数据,直接延时一段时间(超过线路上电压稳定的时间),再去采集.

网友C:
AD值变化小于一定值的时候,类似KEY类型的消抖,再去判断绝对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这种高输出阻抗的器件,驱动能力得查芯片手册.一般来说,只能驱动几十pf的电容.如果DA与AD间的导线太长,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值变化小于一定值的时候,类似KEY类型的消抖,再去判断绝对AD值

谢谢。不过不想加延时。

网友:
多采样几次求平均值,然后用SWITCH语句去判断采样值,不知这样行不行

楼主:
有大佬用过类似DA输出做AD按键的吗?头大了。只用过机械按键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