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买了增压泵在橱柜里面,加什么开关能遥控,或线控可以打开,不用弯...

楼主(2019-03-11):
我买了增压泵在橱柜里面,为平时用水、洗澡水量大些(7楼无电梯老楼),舒服些,加什么开关能遥控,或线控可以打开,不用弯腰开自动、手动、停?

图片在网上随便找的,不想破坏原有泵的线,把线延长到水池上方,线控,有什么方案

网友:
小米插座呗

网友A:
增压泵不是自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压泵不是自动的吗?

有时候水流带不起来,尤其电热水器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是自动的,水压低于设定值时就会自动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水流带不起来,尤其电热水器

直接在自动开关上引出两根线手动控制。

网友B:
水流小打不开可以调一下灵敏度

网友C:
你的图片不就自带答案了,买自动的!

不过你图片这款泵估计不行!我之前买个只大一丁点,基本没用,又退货了!

网友D:
这东西安装了后,要一直用,用用停停,马上就坏

网友:
加水箱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安装了后,要一直用,用用停停,马上就坏

用不起格兰富的,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片不就自带答案了,买自动的!

不过你图片这款泵估计不行!我之前买个只大一丁点,基本没用,又退货 ...

泵孬,没办法凑合用,

网友E:
买个交流接触器 买个遥控灯套件 遥控灯套件控制交流接触器控制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交流接触器 买个遥控灯套件 遥控灯套件控制交流接触器控制水泵

对了遥控套装买那种只有开关功能的就行 不需要 其他功能 十来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流小打不开可以调一下灵敏度

兄弟说的对,我正找找原因

网友:
少了一套稳压设备,所以没法自动停机。手动启停的让老人媳妇用太麻烦,应该一步到位搞一套增压稳压的,我家里装的就是这种,傻瓜式的,开水龙头自动增加,关水龙头压力达到一定数值自动停泵。不要高估老人女人对电子产品的操控能力,参考开车。

网友:
咸鱼二手格兰富,也就一百多,全自动。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对,我正找找原因

我也住在7 楼,楼顶上装了水塔,落差太小热水器点不着火,买了个上图这样的泵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