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KURA LIB1830电池拆解

楼主(2019-03-11):
这个电池是育良精機株式会社钢筋速断器上的,电池续航能力不行了,需要重新做,给拆开看看。
正面

18V 3A的
电量显示,充满电后,按下按键也只有最左边的灯闪。
拆开盖子,电池保护板。
拿出电池
有两个温度探头贴在电池上
侧面有一个
一共10节电池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左下角第二节电池腐蚀了
电池保护板和电池链接片焊接在一起,不好拆下来。
这是电量只是灯,也是打胶的,取不下来。
手里没有动力锂电池,去电子城找经常买电池的店家,报价350块换10节索尼3000MA的动力电池。

网友:
这电池拆下来,diy一个充电宝还可再战3年吧

网友:
大红袍应该是三洋的东西错不了,5串2并,老电池容量小
换新的容量得翻倍了

网友:
刚看到交易区有三洋18650动力电池,标称容量:3450mAh,14大洋一节
木牙膏了

网友:
先测测单节电压看看呢!

网友:
看起来不带平衡电路,也许某节太不平衡了,腐蚀的那节比较可疑,手动平衡下也还可以接着用的。

网友:
一般只有个别电芯有问题,测试一下

网友:
以为拆锂电池了,赶紧进来看看楼主挂彩否,结果拆得是个电池盒

网友:
锂电池贵啊

网友:
谢谢分享,10节电池350大洋,赚一大半。。。。

网友:
能不能放电动车的锂电池换上去使用?

网友:
18650动力电池有3000mh的吗  看来我见识短了

网友:
350十粒好贵呀~

网友:
有一个电池挂了。换一组350块,电池损耗是大头

网友:
優秀文章,那么多线是平衡充么.

网友:
好多大红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