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上收的威刚adata sp900 竟然翻车了。

楼主(2019-03-11):
想整个128g的固态装系统,在闲鱼上收了一个所谓99新 售后返回的良品威刚sp900,结果测速不太理想,硬盘也没有封条,全卡扣式的,拆开一看傻眼了
不是应该是sandforce 的主控么,怎么变成smi了。
看图吧

网友:
拆开商家不认!

网友:
早期 也就这水平吧,胜在4K小文件快!

网友:
看版型,这个确实不是SF主控的了,要么外壳是假的,要么威刚改方案了

网友:
X鱼日常翻车记

网友A:
adata有三个方案,jmf,sf,sm都有,但板子应该是半高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ata有三个方案,jmf,sf,sm都有,但板子应该是半高绿色

看过多个威刚拆机版本,这个恰恰是我没见过的,这个大s片倒是面熟的很,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威刚这个有好几个版本,我的这个还是JMF667的

网友A:
sm主控版本我收到过一片,回去可以拍照给你看,好像是2256k,你这个蓝板子颜色就不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
这个板子是亿储一票国产常见的B05颗粒板子,只有极少人有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主控版本我收到过一片,回去可以拍照给你看,好像是2256k,你这个蓝板子颜色就不对 ...

SP900必须是SF系列,最不济也是SF2241,别的想什么SP550 650之类的有可能JMF或者SM。。。当然也有马牌和群联方案的,但是威刚特色是绿板子,中间一个洞。。。你这壳子是真货,但是自己看内部限位框明显有被掰断的,这个东西即使是拆卸也不可能伤到这里,唯一解释就是狸猫换太子以后版型不匹配故意掰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亿储一票国产常见的B05颗粒板子,只有极少人有工具

不是2258xt么?有工具的啊?

网友:
2258xt不应该配3d闪存吗?美光的大s降级片的3d芯片没二维码标吗?,没二维码标代表了啥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这卖家牛逼,PFG06啊都能开出来....你看看写入是不是到40G就掉盘,如果不掉这卖家还是很有两把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2258xt么?有工具的啊?

有工具,一写到40G就掉盘,等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一写到40G就掉盘,等于没有

hd tune 的写入 你看看

网友:
降级的芯片,有点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hd tune 的写入 你看看

能正常用,说明卖家是少数几个手中有工具的人。这盘一旦坏了,流出来的工具开卡后是不能正常用的,用到40G必掉。NW877和PFG06,就这两货,收二手的要擦亮眼睛注意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