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尝试维修电动车控制器-失败求助电机

楼主(2019-03-11):
24V小电车是轻便的那种,上家烧了控制器,去年咸鱼上淘的本地,120¥全套,还送了个全新48V控制器,说是网上买错了。
自己换了个24V控制器满血复活。30¥成本。
上周早上突然不跑了,死机在半路,真不给力。
先怀疑是转把坏了,拆下来检查,因为转把集成电量显示,现在还能显示,只是拧把不走。
而且转把被上家拆过,暴力剪线那种,正好拆下来焊接一下。

拆散之后跑了一下电路,加5V和24V也正常工作,看来冤枉它了

电量指示很简单,两颗431,三颗不同颜色的二极管,击穿电压不同,显示不同电压
跳动值在上图左下角。

那只能怀疑控制器有问题了,先检查拆控制器

根据转把的电路确定5V信号,和24V信号

5V竟然只有1.78V

看来控制器确实有问题,拆螺丝,修了,点油泡泡之后勉强拆开

控制器体积比原装的大,塞不进去,只能用尼龙袋捆在架子上

密密麻麻的线,原装控制器是定制的,没这么多线
后配的控制器是通用货,各种跳线功能超级多

电池盒到控制器的连线,电门信号是细红

断开所有线路,只给电门信号,拆开测试,5V却又正常了,尴尬,难道也冤枉它了

思绪卡在这里了,看样子是通用控制器,最高60V,电容式68V的

静态电流30mA,没毛病

5V很正常,特别高兴地又把它裸着外壳接线到车上

结果管子特别热,然后感觉不对劲,拆下来测,又没有5V了,靠
原来这次78L05烧了,查了一下烧的原因是电机霍尔短路了,无语了,这样奇葩的故障也能遇到
还好控制器支持无霍尔启动,赶紧换7805替代78L05

测了一下5V正常,很快闻到一股什么味道,芯片烧了个洞。。。。。。。。。。。。。。
再次暴走

是定制芯片,没得修了,拆MOS管吧

正好练习刀头拆芯片,真难,还是热风枪好用

这不还有个上家给的48V控制器,要不试试改电压,结果也是失败,手艺不精
最后两个控制器都拆MOS管了。白忙活半天,就得到12只大功率管子,还好管子都是好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电机会烧霍尔?
现在手摇电机空转阻力不大,测每个线圈之间的电阻都是0.01欧姆,手摇电机测发电交流电压,20mV左右,感觉不正常,短接任意两个绕组,转动无阻力。
请问电机是不是也烧了?如果电机也烧了的话,我就不买新控制器了,直接当自行车蹬了,反正也轻巧,就当健身了

网友A:
买得比自行车还便宜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再说嘛

网友C:
电机应该不会坏,霍尔倒是会坏,这个应该是减速电机,手摇电机不会发出来电,电机反转有没有阻力?,把电机相线短路看看反转有没有阻力,反正要换霍尔,先拆了再说,还能再发一帖电机拆机贴

网友D:
謝謝分享 能修控制器,水平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得比自行车还便宜

因为是坏的,上家估计也懒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再说嘛

电机不是很好拆,这种是减速电机,上次拆过大的后轮电机,花了好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应该不会坏,霍尔倒是会坏,这个应该是减速电机,手摇电机不会发出来电,电机反转有没有阻力?,把电机相 ...

好的,谢谢指教,我回去反转一下看看,短接相线之后正转几乎没有阻力。。。。霍尔估计懒得换了,如果需要拆电机维修,我还不如上咸鱼再淘一辆啊哈哈,一两百块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 学习再学习 !

谢谢捧场,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能修控制器,水平都可以

谢谢捧场,控制器拆开了,最后以为修好了结果故障还扩大了,忏愧

网友F:
电机霍尔经常挂的,毕竟工作环境恶劣
木有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霍尔经常挂的,毕竟工作环境恶劣
木有牙膏了

竟然短路烧了控制器,尴尬,坏分子

网友F:
短路绕组无阻力,那就是绕组有开路,不过3组都开路的概率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绕组无阻力,那就是绕组有开路,不过3组都开路的概率比较小

我量任意两根相线电阻都是零,会不会是匝间短路呢

网友G:
霍尔接的5V,短路烧电源正常
电机故障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霍尔接的5V,短路烧电源正常
电机故障有点奇怪

是的,霍尔短路把5v烧了,不知道为啥会短路,不给力

网友H:
主控应该是个单片机,坏了没治,霍尔有可能输出被短路导致过流或静电高压损坏,7805代换78l05是主控冒烟的直接原因,78l05遇到短路那点儿电流除了自毁(其实自毁都挺难)应该烧不了主控,三相电机如果角儿接任意两相电阻应该相等,一相短路不会造成全零,应该有俩相比正常小一倍,另一相短路,两相同时短路才全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控应该是个单片机,坏了没治,霍尔有可能输出被短路导致过流或静电高压损坏,7805代换78l05是主控冒烟的 ...

谢谢大师指点,哈哈,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买个新的控制器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哈哈,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买个新的控制器哟

至少得先确认电机还能用吧,没霍尔到问题不大,现在通用控制器功能很强大,看你这小车估计用的高速电机,带减速那种?,三相全短路或两相同时我感觉概率不高,你确定全零吗?如果高速电机线圈直流阻抗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