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弄个点焊机,环牛行不行

楼主(2019-03-11):
手里环牛放了很久了,有个300w进口功放方牛,这个是前几天收拾出来的想做个点焊机,外观尺寸12x7,4.1千克,全铜线的,空载功率好像就几瓦,忘了拍照,短接单路15伏,功率可达300瓦,双45火花太大,没有负载不好试,犹豫要不要拆,大家给看看如何,

网友A:
300瓦的话不适合做点焊机的,点焊机的至少要1000多瓦。

网友:
为什么要拆,环牛继续绕几圈粗线就可以试试能不能焊了。我原来用过150W左右的试过,点不穿镍带,你这个300W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B:
拆了可惜,卖掉重新买一个点焊机

网友C:
焊机需要漏磁,环牛怎么解

网友:
弄点25平的线绕五六圈试试,我用的环变是800W,1.5纯镍没有压力

网友(2019-04-13):
引用 网友C:
焊机需要漏磁,环牛怎么解

有啥不可以我的就是环牛

网友:
直接绕个2-3圈,线径大点,电压低,电流大,弥补功率小的缺陷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C:
焊机需要漏磁,环牛怎么解

电焊机需要漏磁,点焊机不需要,一般变压器效果更好

网友:
300W可以点焊0.1-0.15的镍带,先用电线绕个十圈,然后初级通上标准220V电压,测量十圈电压,得出一圈几伏,然后绕5伏电压的线圈,线越粗越好,加上控制电路就行了

网友:
环牛不建议拆,真的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瓦的话不适合做点焊机的,点焊机的至少要1000多瓦。

你可以百度一下,好像100w的环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可惜,卖掉重新买一个点焊机

是啊,卖了可以买一套了

网友:
可以,问题环牛据说比较贵。有点浪费

网友(2019-08-06):
我就是用环牛绕的,很好用,在废品收购站花了16块钱,连外壳和变压器,原来是个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