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点焊机搞断了初级线圈怎么办?

楼主(2019-03-11):
想做一个点焊机,拆次级线圈的时候不小心搞断了线,怎么办?好不容易找了个电磁炉的高压变压器被我搞砸了

网友:
只损坏了最外层的,那就少几圈咯,两边的头尾对接,中间的几圈剪掉不要

网友:
拆掉断的,头尾接,没断的做漆,接头压接

网友:
要不要拆下来接一下

楼上说的也对少几圈也没事

网友A:
主要是楼主你拆的下来么,,全部泡过绝缘漆的

网友:
初级是铝线,次级却是铜线,不行就拿铜线都重新绕,线比较粗,应该好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楼主你拆的下来么,,全部泡过绝缘漆的

不用拆下来的。把最内圈断开的地方引线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下来的。把最内圈断开的地方引线出来就行了。

那需要楼主拿万用表一个个测过去了,,那些快断的需要搞断掉

网友:
我是江浙沪30块包邮一个卖来的铝线800W,毕竟便宜啊。800W也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感谢网友指点,把外圈拆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指点,把外圈拆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完了 铁心被你拆开就完蛋了  功率下降挺严重的,拆掉那几圈不影响 点焊机是短时间工作。

网友:
割之前要在两线圈之间垫块铁板的

网友:
暴力钢锯哈哈

网友:
我也犯过这种错误,只好又花20块去旧货市场再收一个

网友:
不错啊,还是铜线。

网友:
楼主老大锅,您确定是自已搞断的不是让老鼠啃断的?

网友:
厉害,铁心都拆开了,还要电焊复原啊。。。既然这样了,不如用铜线重新绕个初级

楼主:
用铜线重新绕初级太麻烦了吧,焊电池应该也够了,现在手上只有6平方的铜线,可以用4股并联输出吗?

网友:
坏就坏了吧 不是铜线的

网友:
支持折腾,继续努力,再收一个铜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