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国产极致工艺水准外磁张丝表头

楼主(2019-03-11):
这块表头拆于一块钠度计。2000年左右生产,就看的比较大型,所以才拆下来玩。前几天折腾一块mf10万用表,发现动圈断线了,这两天在找替代品。从备品库里翻出了这块表,好奇才拆开来看看。结果发现可以代表中国指针仪表的最高标准了。

首先是三段的指针,越往尖处越细。尾部的镀银线圈配重位置不同,明显是做过了动平衡。这种轻量化设计可以指针动作迅速,灵敏度高。

万用表的外磁表头一般都是配游丝,一开始拆解时未见游丝我特别奇怪,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更高级的张丝。前后两个,一正一反。保证了表头的阻尼性。

整体框架都有橡胶密封圈,所以拆下来金属仍是金光闪闪。以当时2000年左右的人工,装配三段式指针,调整动平衡,外磁表头纯手工安装,吊紧张丝并手工焊接,一天也搞不好几块。所以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中,基本上是无法复制了。
这块表头内阻25欧,现求各位坛友集思广益,指点一下如何让它焕发青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网友:
这内阻,想做纯机械表是不现实的了。
高精度放大器伺候。貌似也很不容易哈。

网友:
应该可以做电流表使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0578-1-1.html
小煤窑这个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
应该是做过静平衡,动平衡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有个带放大器的表头,不在身边,,可以参考一下电路

网友:
我现在是不会再用指针表了,数字表的精度比指针表高几个数量级

网友:
也就是情怀了,还是数字表好用

网友A:
装到音箱上吧,一边听歌一边看着舞动的指针也挺不错的吧

网友:
小时候还组装过这种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到音箱上吧,一边听歌一边看着舞动的指针也挺不错的吧

毫安级别,得有配套电路才行,还得有2只。

网友(2022-10-03):
不是无法复制,是没有复制的意义。

网友(2025-01-29):
认真看帖子!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