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加泵上面的这个是否能调节开关

楼主(2019-03-11):
增加泵上面的这个是否能调节开关,是不是要把螺丝拆掉

网友:
可怜的语文老师

网友:
这个应该是水流方向

网友:
这个就是检测你开水龙头控制打开增压泵增压的开关

网友:
简单的我拆过一个。里面就是一个干簧管,一个电阻和一个双向可控硅。盖子里面注满了胶。

网友:
这种开关不能调节,这就是一个水流开关,里面有一个带小磁铁的舌片,水流通过会顶起舌片,磁铁靠近上部接线盒,盒子里有一个干簧管或类似的结构,磁铁靠近就能动作。

网友:
这个是水流开关,里面是可控硅,有水流动就导通

网友:
这是水流开关,用于自动控制增压水泵的。当打开水龙头水流动时(须达到启动阀值)自动打开电源水泵工作,关闭水龙头时水泵自动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