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 芯片 05443 128G

楼主(2019-03-11):
ID是 45, 3E, AB, 92, 7E, 50
2258支持列表里面  有两个
A97=SanDisk,1Tbit (16K page),SDTNRIAMA-128GK SanDisk,1Tbit (16K page),SDTNRIAMA-128GK=45,3E,AB,92,7E,50,3,08,10,0,2077,2048,8,1,0,258,2,8,976,3,116,8F,27,10,4,5F,44,0,0,2,1,52,51,0,A2,0,1,0,0,80,88,88,88,88,12,1F,88,88,66,66,66,66,0,16,〗,,
A95=SanDisk,512 Gbit (16K page),SDTNRIAMA-64GK SanDisk,512 Gbit (16K page),SDTNRIAMA-64GK=45,3E,AB,92,7E,50,3,08,10,0,2077,2048,8,1,0,258,2,8,976,3,116,8F,27,10,2,5F,44,0,0,2,1,52,51,0,A2,0,1,0,0,80,88,88,88,88,12,1F,88,88,66,66,66,66,0,15,〗,,

但是不能自动识别   强制选择后显示如下
有木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CE不平衡问题你看看显示出来CE映射,这个要么是虚焊了要么就是跳线不对,或者固件就没有你这种组合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不平衡问题你看看显示出来CE映射,这个要么是虚焊了要么就是跳线不对,或者固件就没有你这种组合的配置 ...

CE显示如下    贴了两次都这样
跳线倒是有可能

网友A:
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首先,配置里面有你的ID不假,但是要求4CH,我不知道你贴了几贴,明显现在只有2CE,我猜应该固件应该要求4CE分配到4ch上面才能开卡。。。

网友B:
2258分XT/G/H,楼主用了SM2258_L06B_FWQ0125A,这个不支持XT以及未贴缓存芯片的主板开卡。需要确认主控芯片什么型号。2258支持列表里面有不代表能开卡。开卡软件flash select点击auto有识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分XT/G/H,楼主用了SM2258_L06B_FWQ0125A,这个不支持XT以及未贴缓存芯片的主板开卡。需要确认主控芯片 ...

这个是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首先,配置里面有你的ID不假,但是要求4CH,我不知道你贴了几贴,明显现在 ...

贴4 贴   2CE 4CH

配置
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4 贴   2CE 4CH

第一片闪存不行了,坏块过多。容量降级后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片闪存不行了,坏块过多。容量降级后开卡试试。

降到120G都开不开

网友C:
toggle跳线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ggle跳线跳了么

跳过   一样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过   一样不好使

降低DDR频率,注意是闪存本身DDR频率不是ram频率,试试不行再降低ram频率,再不行就是固件有问题要暂时等待了

网友D(2019-09-22):
看来我的05444还要再等等阿

网友:
寄过来我帮你开,运费自理

网友E:
闪存非toggle阵营,toggle不用跳线,两贴时贴F1,F9,ce跳线跳2.4.6.8其余空。4贴得换缓存为512m以上,ce跳线1357,其余空。2贴enable interal不可以勾选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E:
闪存非toggle阵营,toggle不用跳线,两贴时贴F1,F9,ce跳线跳2.4.6.8其余空。4贴得换缓存为512m以上,ce跳 ...

那几个跳线能帮我标一下吗,哪个是2、4、6、8呢,什么都没印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的05444还要再等等阿

怎么样了  05444弄出来没

网友(2021-12-12):
2258H可以直接开

网友(2022-03-29):
SM2258AB_MPP1019A_FWP101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