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的台式机关机还会启动

楼主(2019-03-11):
我的台式机关机还会启动,第二次再关机才能真正关机。真奇葩,这是为啥呢?
刚重装的windows10原版系统

网友:
1、右击我的电脑选“属性——高级系统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去掉“系统失败”中的“自动重新启动”前的“√”去掉,按“确定”。
2、 打开控制面板——性能和维护——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勾选“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按“确定”。
3、进入BIOS,在电源管理菜单中,看看“RME EventWake up”(PME事件唤醒),一项是否是“Enable”(默认值),如是,将它改为“Disable”。
4、有时关机时先拔掉网线故障排除,这可能是网线质量或接口故障引起的

网友:
开关键先执行重启动。

网友:
以前在坛子里下了个XP的GUOST,装在培训教室的电脑上,有一次培训完关机后,单位出去旅游了,由于分批所以几次培训垒在一起,然后关了机,一个月以后打开培训教室门,电脑还开着,显示器打开里面在放广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