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小型SSB短波电台

楼主(2019-03-11):
前不久,按照@BA6BF 设计的KN BOX电路做了一块板子

打算试制一下这个SSB QRP电台

先从低矮的贴片开始做起

然后再是较高的直插元件
一堆晶体,其中,3颗作为本振,6颗作为SSB窄带滤波器
还有两颗分别作为滤波器和BFO使用

收发转换用的继电器们

安装好了

开始测试,用射频信号发生器发出射频信号送入天线
当然,这个信号需要先经过衰减才行
这是我用的衰减器组
2个20db的固定式衰减器+1个0-70db可调式衰减器
可以得到-40db--110db的衰减量

测试接收还是不错的
信号发生器发出7050KHz射频信号

主控板做好了,可以装入机箱了
这是原来做的一个功放,末级是双2SC2078推挽输出
应该能有5W以上的输出能力

功放板和旁边的收发转换继电器

由于功放板是13.8V供电,而主控板是9V供电,因此,又拿了一颗LM7809进行电源转换
生成9V电源供给主控板

装好

盖上盖子看看,基本算是完工了,发射/接收均已正常
还剩下增益电位器和话筒、耳机接口未装
等采购到元件了再继续

这是原作者提供的参数:
袖珍型短波单边带收发信机KN-BOX的设计参数:
40米业余波段(实测7045-7070KHz)
工作模式:LSB/CW
输出功率:约10瓦
发射杂散:优于40dB
接收灵敏度:1uv/10db
供电:13.8V/3A

这是原理图,
晶振可以自己选择,
一种是4MHz中频配11.059MHz本振
或者4.915MHz中频配12MHz本振
都可以工作在40米波段

网友:
土豆土豆,我是马铃薯,我是马铃薯听到请回答

网友:
厉害了我滴哥,信号源求赠送,小铁盒子不错,原理图能否上一张,背景上实在是看不清~

网友:
科创仪表,最后6分送上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漂亮!!很有专业水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是用在对讲机上的还是收音机啊?不懂

网友:
10W,会不会被***找麻烦?!

楼主:
这是合法的业余无线电活动,不涉及特务工作,***不会找麻烦
其次,我的执照允许我在30MHz以下频段以不大于100W的功率发射
所以,无线电管理局也不会找麻烦

网友:
收音机很复杂,这都嫩做

网友:
确实玩这个应该考个执照。

网友:
有呼号的飘过,友情提醒试制无线电设备请遵守相关法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合法的业余无线电活动,不涉及特务工作,国安局不会找麻烦
其次,我的执照允许我在30MHz以下频段以不 ...

100w厉害了,现在还能考执照吗

网友:
设备专业啊,家里有矿系列

网友:
BH3BFM路过,友情提醒,无论是调试设备还是正常通联,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话说手头有个 Kn-q9.

网友:
牛B 牛B,应该发hello。net上,这里是BH6PHA

网友:
折腾的漂亮!!很有专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