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错的带电压电流显示的三口充电器,有成为高档品的潜质

楼主(2019-03-11):
拆个无品牌的三口带电压电流显示的充电器,质量很不错,电压带有线补功能,最高电压到5.25v
外观,没有品牌,谁认识这几个篆体字?

拆它是因为它炸鸡了,还不知什么时候炸的。毛巾加铁锤,很容易开壳。

正面,电容,变压器,U口,电压器旁边的小铁片,夹着三极管。

电压电流显示数码管,还有两个指示灯,一红一绿

炸鸡的地方,限流电阻烧了,另一面的保险电阻也烧了,不知道为什么会短路。

三个U口,靠近数码管的有个六角芯片的识别器,最远的那个,有电阻识别器,中间一个反而没有。六角芯片识别器是苹果的吗?

ipad的充电电流和电压

一个苹果平板和华为手机的充电电流,3.18A,很大的了。这里拍的是另外两个,不是拆开的那个,三个除了外壳颜色不同,其他的都一样。这个做工不错,还有电压识别和线补,如果带个品牌,X9元估计不愁卖

网友A:
設計理念不錯,外形過於陽剛啊。
四四方方的,像那什麼來著。。。。
而且纖細的兩個小腿後面是巨大的身軀,
插上插座之後,
就沒有別人的空間了。霸王(完)了。

不是每個排插,都像樓主的排插那麼大

网友B:
闻鸡起舞(文吉启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闻鸡起舞(文吉启武)

厉害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計理念不錯,外形過於陽剛啊。
四四方方的,像那什麼來著。。。。
而且纖細的兩個小腿後面是巨大的身軀, ...

一个可以省下几个充电器了

网友:
我那个是叫艾苏恩的牌子
和楼主那个一样,骚包红色
带线补,最高可以到3.2A吧
充苹果8plus可以达到2A电流

网友C:
居然还是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是同步整流?

低压侧的八角芯片,很显然是整流器了,不懂是不是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