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自制 相机防潮箱 By Geekman

楼主(2019-03-11):
前段时间捡了个单反,而然广东这边要开始回南天了(我们叫回潮),空气湿度很高。

而且听说回南天竟然有一个月……一个月

听说如果不注意的话相机容易发霉……

然后打算弄个防潮箱,淘宝有300+的防潮柜,和最便宜的100左右的便携防潮箱。

100左右的防潮箱,就是一个收纳箱,一个吸湿卡,一个机械式的湿度计。

看了下,好像没什么特别 于是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首先淘宝买收纳箱,要带橡胶条的,这种才能密封

边上一圈蓝色的就是橡胶条,不密封的话,外界的水汽还是进去的

然后湿度计,华强北5块一个是湿度计

本来想买小米50块的那个,偶然在手电论坛逛了一圈,发现我对精度要求没必要这么高。

但是感觉机械的,便宜的很不牢固。

所以我就选了个更便宜,电子式的
所谓买不起最好的,我就买最辣鸡的……

下图是这个表的官方参数

除湿剂选用的蓝色的变色硅胶,试验室常用的干燥剂?就是电子吸湿卡里的东西,吸湿后会变红,可以重复利用。不过据说这种蓝色的有轻微的毒性。

后面才发现有橙色的变色硅胶,这种是无毒的。

首先…… 我其实对这个5块钱的温湿度计极度不信任
到手先拆了再说

我想测试一下它是实际精度(理科生的毛病)

然后手头又没有更高端的湿度计作参考……

发挥我聪明的大脑和理科生的特质

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发现可以利用饱和的盐溶液来进行校准。

原理:恒温密闭饱和盐溶液检测槽空间的水蒸气达到凝聚平衡时有一恒定的相对湿度值。

配置饱和盐溶液的恒温密闭槽要洁净,盐溶液要求半满

配置饱和盐溶液的盐须符合化学纯或分析试剂要求,且不少于1/4盐晶体存于溶液中。

配置饱和盐溶液的蒸馏水电导率应低于10s/m。

这时候突然想起一句话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后开搞,盐用的Nacl。

先用吹风机对两个表进行加热,相当于归零吧。
然后与饱和的盐溶液,放入密闭的保鲜盒。
静止24小时后

与介绍的±5的误差,基本相符

然后测试干燥剂。

初始环境读数

20东西过后,降到18%,看来还是很强的

然后正式开搞,这是测试网传的大米有很强的吸湿效果。
网上说手机进水了,丢到大米里……

理科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最后测试结果还有有用的,不过不是很强。
9小时从81%降到75%,降不下去了。

然后是放入变色硅胶的。
因为图文不能放视频,大家请到这条动态看。或者点我头像,看历史动态

效果还是很强的。4-5个小时,从75%到30%
采用延时拍摄,60s 拍一张,25帧一秒。所以视频速度是实际速度的1500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5968615

最后科普一下,相机储存最佳湿度在40%左右,太低了也不好。

合集花费
箱子15L 32块
变色硅胶 12块
湿度表两个11块和邮费4块 一起 15块

合计59块

网友A:
放在盒子里的湿度计,如果对精度要求没这么高,可以考虑指针式的,不必担心电池尿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盒子里的湿度计,如果对精度要求没这么高,可以考虑指针式的,不必担心电池尿床 ...

其实现在想来,指针的也好,不要担心没电~

不过总感觉10来块指针的,那个原理不是很靠谱,阻尼太大?

网友B:
做一个电子除湿柜也不难,你这个最大的毛病是很难控制到合适的湿度,太干了相机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电子除湿柜也不难,你这个最大的毛病是很难控制到合适的湿度,太干了相机也受不了。 ...

昨天放一晚就20%了,太干了好像对相机伤害也很大。不知道怎么控制除湿停止

网友:
不错的文章!饱和盐水!这个湿度不是个个都知道的,我就不知道

网友:
保存相机及镜头的最低湿度不应低于40%,最高不应超过60%,以45%至55%为最佳湿度值。

网友:
调节硅胶使用量来控制湿度?

网友:
做盒子容易,保持恒定的湿度不好掌握,我做了一个,放多了太干了,少了湿度又上去了,,

网友:
防潮箱,一个吸湿卡,一个机械式的湿度计
10年前,买了个卡片相机,心血来潮,我也买过,吸湿卡通电发热,吸湿卡内部硅粒变干以后放入防潮箱,箱内湿度可以保持10-20多天,但是时间一长,忘记了,箱内湿度会跟外部一样,因此起不到作用,相机也没霉没啥的,后来就不弄了。
  其实另外有种防潮箱,是用那种通电制冷、把防潮箱内水蒸气冷成霜来降低箱内湿度的,制冷块是半导体材料,这个,应该可以改造到自动控制,控制湿度到40%左右停电,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看起来不错,也想弄个

网友:
相机储存最佳湿度在40%左右,太低了也不好。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合计伍拾玖元整
要是恒温的话,都可以做雪茄保存箱了。

网友:
没有主动调节湿度的装置呢

网友:
专业diy,为理科生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放一晚就20%了,太干了好像对相机伤害也很大。不知道怎么控制除湿停止 ...

放硅胶颗粒的盒子里放一个加热装置,一个电动盖子,太干燥了就加热,让水分出来,达到湿度了就关闭盖子,这个盖子不需要密封

网友:
便宜湿度表有个问题是线性不好,比如相对湿度 50~70 这个范围比较准,可能低于 50 或者高于 70 就不知道飘到哪去了。

大米吸湿效果其实挺好的,但是散装或者布袋、编织袋装的大米不行,因为平时已经从空气里吸收很多水分了。

网友:
费那劲,,,,,,
直接买斤氯化镁晶体装个瓶子里放进去就行了。湿度计都不用。

网友:
我把电子干燥箱的说明书找了下,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以前在香港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带了一大包的防潮硅胶,扔在柜子里没管。
一年后发现柜子里面怎么有水一样的东西,最后发现是那包硅胶化了!清理了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