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优派一体机开机5分钟后屏闪后花屏,黑屏

楼主(2019-03-11):
优派一体机开机5分钟后屏闪后花屏,黑屏

楼主:
接上面的继续发

网友:
屏闪后花屏,黑屏,,,,,这样啊,和我这个优派差不多一样,,,,
但我的这个是偶尔会这样,我拆开来检查装上又没事了,但过几天又有几分钟是这样,

刚才看了一下,没得办法了,只有一块板分出三根扁平线,19V电源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