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ZVS加热制屠龙宝刀

楼主(2019-03-11):
之前看到学长的烙铁头坏了,然后寻思帮他修一下,毕竟他每次都来我的位置用烙铁不是很方便不是。
然后我就开工了。。。。

第一步画图

用的是网上用烂了的图,自己画了一个。用了两个470欧/2瓦的功率电阻,其实用小一点也行不要小于200欧就行。
功率也不需要太大普通的1/2W也行,不过我为了。。。下面你就懂。
两个稳压管18V其实用12V也行,功率1W左右,两个快恢复二极管1000V/3A。
MOS!!!!!IRFP260  200V/50A牛的我都不想说话,这里就不舔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芯片手册。
电感偷的,100uH左右,但是耐流必须大,我用的最少有10A。 好哔哔那么多看图。。

估一下价吧,MOS大概5.4元,快恢复管,二极管,电阻加起来大概3元。板子免费,
感应线圈自己绕的,铜管那别人的,某宝25元。意思是我只用了8.4元,还行。
下图PCB 原谅我的直角走位,新手画图。

画好了拿去打印然后用熨斗烫。

熨斗过后等冷却打开黄纸,用油墨笔加色。

涂好后扔腐蚀液里面搞,然后转孔,打磨,给它上镀锡液

唯美主义者看到多余的边料当然是要将它裁掉啦
上切割机和防毒面具

切好后,发现有些地方线宽太细了,特别是MOS和地线
根据公式算出来,4.1毫米的线宽才后我通10A的电流,给他补两根铜线加宽

板子准备好了,处理一下原材料,先搞搞我会喜欢的MOS!!!!
给他加个散热器跟金属接触的是导热性好但是不凝固的胶质,用来固定的是普通的硅胶
会凝固是因为加入了导热性没那么好的凝固剂所以和金属接触的那一面必须用
不会凝固的硅胶

下面用学长的高精度控温热床(焊贴片专用)
调到65.5度左右让胶均匀的凝固。放一晚

然后累的要命。。和口茶压压惊。。

好了休息够了就开工,焊板子

还行挺好看的,不过上电发现炸了,原来是二极管封装错了,
四个都焊错了,真傻,先不管处理一下线圈先

为了不养氧化镀锡液是少不了的,好了给它焊上
板子已经修好

发现它是不是少了几匝,必须的因为旧线圈的频率是145KHZ
跟我的电容组不匹配,根据f=1/2π根号LC,要升高频率
只能减小电容,或者减小匝数,我选二方案

上仪器看有0.7uH
好了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准备干正事lo
先用18v来,因为我的电源只有3A输出所以只能4路来搞了....

铜圈2秒变红

搞了两下又发现问题,这个线圈加热的金属面积必须够大
不然的话构成不了足够的涡流损耗,无法加热所以只能将线圈改小了(匝数不变)
线圈真惨

好了这回好玩了直接上大电压30V四路3A

真不想说这静态电流也太大了,看来我自己绕的线圈太辣鸡损耗这么高

只需两秒真的直接见红,屠龙宝刀做好,来一刀,轮子是你了

一刀九九九,成龙大哥的屠龙宝刀制成

搞完再加热,浓烟滚滚,%¥#**有毒的怎么搞,只能防毒面具了
还有各种原材料...继续啊不要停的说

这次来个20V吧,听到电源出风机轰轰叫了,放过它

上电后静态都快8A了。。。。。果然它需要改造

工作后电压直接12.5A上,电压拉低了大概19V,总功238.75W牛逼
小花对不起

好吧我知道自己很过分

搞得太嗨了后面才看到板子都黄了,焊锡也融了.......
线圈都差点掉下来

网友A:
楼主玩的还挺嗨~ 大功率上水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玩的还挺嗨~ 大功率上水冷吧

后期加风扇吧,主要是接口接触面积不够大,电阻变大了发热

网友:
可怜的轮子还未曾上路滚一圈就被分尸了~楼主真是个有钱的学生呢,一色全新高端装备

网友B:
搞了一个,加热好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是有意在SHOW装备啊。眼红im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一个,加热好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看你的线圈有多大,直径太大的话加热就会慢些,还有匝数,匝数影响频率

网友:
先留个记号,一会慢慢看

网友:
楼主威武也想搞个留个记号先

网友C:
我只想知道电锯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电锯多少钱.

免费的公用

网友:
实验室设备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高端实验室,学生娃不可限量

网友(2019-05-09):
楼主工具挺全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装备不错啊。。。。只有眼红的份

网友(2019-10-31):
铜管是怎么弯的

网友:
又进来看了一遍,就问学长的烙铁修好没,不忘初心啊

楼主:
空心铜管,然后找一根塑料水管手绕的

网友:
切金钢狼的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