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自用SSK U惨不忍睹

楼主(2019-03-11):
自用U盘,当年买的SSK的U盘。64G.好像200多。滑道不行了。插入的时候需要用手扶着。时间长了。老了。
这个芯片好像不同于MLC或者SLC。好像比那个差很多。

主控。

这个地方断了,导致U盘无法卡主。

全照

网友A:
有条件可以用氯仿或502之类的快干胶粘一下。

网友B:
这个壳可以换  话算这个壳就容易滑 我买过2个 我反正是不会再买这种外壳了

网友C:
emmc吧?读卡器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吧?读卡器主控

对。速度总体来说读取60M左右。也分文件。写入好像没多开快。不过发热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可以换  话算这个壳就容易滑 我买过2个 我反正是不会再买这种外壳了 ...

一直没找到好点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可以用氯仿或502之类的快干胶粘一下。

壳子不光因为坏滑。是因为滑才拆开的。拆的时候拆断了。总体来说,拆不拆都是滑,而且这个不是原装壳,原装壳已经早滑了。已经换过壳子了。U盘跟我很多年了。虽然储存芯片不怎么样吧。

网友:
又见螃蟹芯片

网友D:
解决方法太简单了……屁股后面赛点纸或塑料片顶住,让它缩不回去……反正是老U盘,GUI头就露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方法太简单了……屁股后面赛点纸或塑料片顶住,让它缩不回去……反正是老U盘,GUI头就露着吧 ...

我以为老夫用词已经到位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位仁兄用词更到位。
之所以没有堵住,我还想留条活路。还能使他伸缩自如,能屈能伸。不失当年风范。

楼主:
用了很多年了。、
后来买了咱们论坛以前推荐的一款U盘。在某宝卖的还挺贵。

网友:
不知是啥颗粒丫……紫薯布丁

网友:
没想到螃蟹泽出u盘主控。以为只有路由,声卡等等。

网友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4326
和我拆的读卡器很象呀

网友:
没想到螃蟹还出U盘主控,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4326
和我拆的读卡器很象呀

12年那会大容量的也不是很多。而且比较贵。感觉买个SSK的牌子算不错了。

网友F:
查过资料,64G是真的,不是圹容的,但是读入与读出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过资料,64G是真的,不是圹容的,但是读入与读出应该不行~

容量是不假。读取速度大文件在60M左右。还算可以。不过写入速度并不快。

网友:
莫非是读卡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