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赛睿Sensei Wireless无线大师鼠标底座并求教!!

楼主(2019-03-11):
搞了个鼠标   赛睿Sensei Wireless无线大师  2.4G无线的   底座是充电兼接收器     插上线没反映   拆了给各位大侠看看 有知道的麻烦帮忙分析下谢谢!!现在情况是插上线电脑没反映,按配对键也无反映   但是量底座上给鼠标充电的两个触点有3v左右的电压,拆开发现就一个板子,一个主控一个无线芯片,几个LED还有一片电阻电容。USB口那里量过5v和GND有电,网上找来主控的资料,量主控17、18脚之间有0.6v左右电压。

网友A:
主控供电异常,才0.6V,不正常

网友B:
先量一下u1看看输出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一下u1看看输出是多少

是主控旁边那个吗?这个是三极管吗?请大侠不要笑话,本人小白
输出是哪个芯片上面对着主控的两个脚吗    那个两个脚我量了电压一直在变化的最高到2.8v左右然后就逐渐下降的     下面那三个脚右边和中间两个电压4.98v,左边和中间两个0.7v,左边和右边1.7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供电异常,才0.6V,不正常

我也觉得不正常啊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正常啊   请指教

半吊子,东西在我手上慢慢搞还可能弄得好,帮不了你

网友C:
据我所知,这个鼠标的固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2019-12-23):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这个鼠标的固件设计有问题。

是有点问题,蓝牙接收器极易受到干扰,有线和无线是两个鼠标。

网友:
我的原来USB口接触不良,干脆把接口取了直接焊线上去,然后把充电大触点哪个弹簧焊了下, 现在充电链接没问题了,可特么的不定时丢失设备,必须重新拔插,后来干脆加了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