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做工不错的充电宝

楼主(2019-03-11):
别人的充电宝坏了,充不了电,叫我给看看,外壳的做工开模用料都还不错,握在手里手感挺好的

开始以为螺丝在标签下面,就把标签揭开,标签下居然没有螺丝

再找,螺丝既然在这一圈防滑的泡沫下面

楼主:
拆开测量电池电压只有2.1伏了,估计是电压过低保护了,用可调电源直接对电池充电到3伏以上,再插充电器就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
看板子用料很好呀,就是电芯不认识
木有牙膏了,等送货

网友:
這要是不小心坐到屁股上。。。

网友A:
一看就是女性用的···这外形如果做好防水装个震动···对不起,我无耻的想歪了

网友:
用料真不错,就是电池少

网友:
谢谢分享。。。。充电宝确实不错,板子很正规。。。。

网友:
改个老手机来电提醒配件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女性用的···这外形如果做好防水装个震动···对不起,我无耻的想歪了 ...

做好防水装个震动?嗯,应该是个挺不错的打蛋器

网友:
做工不错,但这种外形感觉不方便外带吧。

网友:
做工不错,电池少了,四节还行。

网友:
感觉空间有点浪费,不过芯子不错

网友:
这个喵喵外形,一定是MM用的

网友:
输出是G5177C的同步整流升压,充电不带清楚。外形创意不错,可惜的是空间利用率较低。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独立外部mos升压,2a没问题

网友:
这款式的充电宝应该是早几年的产品,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壳子内侧是导光罩?

网友:
外壳造型很特别啊!电池质量一般吧

网友:
看电路和电池好像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