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kc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9-03-11):
显示器开机屏幕显示有多条紫色断断续续的竖线,按设置界面也能看到紫色线条,是屏坏吗还是排线松了呢。切换情景模式线条有些会看不到但是屏幕有些白

补充内容 (2019-4-23 17:44):
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先看排线插紧没,再看逻辑板有故障没

网友:
换驱动板就可以

网友:
惠科品控很烂

网友:
我那个hkc显示器右下角有阴影,好像是传说中的烧屏,能救吗

网友:
HKC也就那样吧   比作坊货强不到那里去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排线接触不良、或者驱动有问题了。先检查排线插头,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送修了。

网友:
大电容 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