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rvs 5.2mm

楼主(2019-03-11):
请问下大神  无线网卡旁边这个  rvs 5.2mm我插个mstat  硬盘不能读取  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插槽

网友:
有可能是插4g模块的

网友A:
Mini Pcie的接口,其实它还是一个网卡插口,淘宝上有那种Mini Pcie的固态硬盘卖,估计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Pcie的接口,其实它还是一个网卡插口,淘宝上有那种Mini Pcie的固态硬盘卖,估计速度不快。 ...

那不就是msata固态试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是msata固态试了不能用

Msata和Mini Pcie是两种接口  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