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朗科U905的128G U盘怎么样啊?买过的给个建议

楼主(2019-03-11):
看价格蛮便宜的,才69元,不知道质量如何?有谁买过吗?或者推荐一个便宜的好点的U盘,64G以上的

网友:
比交易贴那些好多了!

网友:
等楼主吃螃蟹,到时候别忘了上检测图

网友:
黑片或或是拆机片,一般用用没事

网友:
咸鱼买个CZ80,终身换新

网友:
有人说写入才几M,有人说20-30M,批次不一样里面的主控闪存也不一样……X东买优盘像抽奖

网友:
自封装的芯片 不是原厂的芯片 能用多久看运气了 这玩意每批货芯片都不一样的

网友A:
去无奈家买吧 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无奈家买吧 一分价钱一分货

个人制作的我觉得也不放心(拆机颗粒还不是一样碰运气),性能是上去了,但是也没保障,还不如京东买个有保修的,毕竟便宜一些,还有保修。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这玩意每批货芯片都不一样的
最怕就是这样操作哦

网友:
垃圾货色,朗科也是这种计量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最近想买个U盘给领导装学习视频。昨天刚下载了300G网校的课件

网友:
大迈 pd090 高速优盘 128G 今天只要74.9

网友:
感觉没有U903好,刚买了两个,U905外壳稍好,性能较差,这是从众多评论时分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制作的我觉得也不放心(拆机颗粒还不是一样碰运气),性能是上去了,但是也没保障,还不如京东买个有 ...

看个人良心了。开始我也是买人家组装的,结果是漏电片,数据放个十来天就发霉。那时候还是天价。后来都是自己装,用了六七年了,再也没出过问题。买颗粒只坚持一点:只买好盘拆,不买坏盘。当然,价格上去了。

网友(2019-05-28):
买来用了两个月,一个字:菜
不贴数据了,现在两个盘都不方便测数据
第一次还有个在一周内掉盘不认,让狗东换了个
后来换货的那个倒是挺稳,另外一个就不怎么样了,有时插路由器上会不认
下次打死我也不买这个

网友:
写入大波浪。。。很烂

网友:
读取还可以,写入10M上下的,缓存用完写入会很慢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