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大家分享一个12V电钻电量指示电路

楼主(2019-03-11):
自己没事实验了一个电量指示电路,双灯设计,D1在电压低于10.8V时熄灭,D2在电压低于9V时熄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一下。
准备做一个小的电路板把它装到大有5262中去,不知道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
不错,可以无限档位

网友:
一般都是三个灯,再加一个

网友:
5262预留那个位置很小啊  这得贴片才行吧

网友:
5262里面不是有块小板子吗

网友:
马云家几块钱一个,用得着这么费劲自己做?

网友:
缺少个开关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加电阻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加电阻足以

ok,这个才是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