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2012年奥特朗热水器

楼主(2019-03-11):
12年我母亲家,统一安装的奥特朗热水器,拆开分享一下。外观

开盖

全貌

加热管

加热挂下接头

上端输出

加热体上的温度保护,超过60度就跳了。需要拆开,把开关复位

出水和入水口。各有温度监测,进水超过额定温度不工作。出水温度是控制加热管几档自动切换的。

测流速的。如果水流比较小,机器不工作。

这个应该是漏电保护一类的吧。

主控板,看上去比较简单。

从专柜照的内部照片

网友A:
真的不怎么样....1、没有漏电保护,2内部使用软管,3出水管没有跨接地线。安全性完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怎么样....1、没有漏电保护,2内部使用软管,3出水管没有跨接地线。安全性完全没有 ...

漏电保护是有的,我家那个坏了一次。打开通水就跳闸。
内部软管这个确实和我后来买的不一样。我那个是不锈钢加塑钢管。
出水管底线是在加热管的顶部。有一根底线,直接甩出的。

网友B:
我来给你评价

网友C:
不便宜嘛,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便宜嘛,楼主

价格还算可以。对于一个热水器,太便宜的指定安全不到哪去,也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给你评价

谢谢你伙计。

网友D:
据我所知,奥特朗好像是国内快速热水器第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奥特朗好像是国内快速热水器第一家!

对,也很多年了。所以第二个也买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