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2015年奥特朗热水器

楼主(2019-03-11):
自己成家了。感觉以前那个热水器不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69就从网上买了一个。买来就拆开对比。
不过简配很多。基本功能都在。不过感觉假。

内部全貌

加热体温度保护

中间那个钮

继电器

继电器集体

主控板,感觉很多原件都简配了。

板载IC

加热管接点

入水口月欧流量和温度。可是这个改为三级管了不知道是干嘛的。原来家里那个比这个好。

出口温度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多少瓦?多少钱呢?

网友B:
那个晶体管直接拧在水管上,万一击穿不堪设想,垃圾设计垃圾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多少瓦?多少钱呢?

7500W。不过一般用起来不需要这么高的功率。除了开机的时候。用起来大概在5000W。左右吧。比大桶的那种热水器感觉省电。因为那种是一直加热。不用的时候也在加热保温。这个是用的时候开不用的时候就不需要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晶体管直接拧在水管上,万一击穿不堪设想,垃圾设计垃圾工艺

插头应该有漏保吧?

网友C:
这个是电热水器把 看起来内部做工还行 该有的保护都没有少

网友D:
偶不喜欢这类的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晶体管直接拧在水管上,万一击穿不堪设想,垃圾设计垃圾工艺

因为这个。我把家里的空开和保护全部换了。从楼道换到热水器插头。全部德力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不喜欢这类的热水器。。。。。。。。

以前他们说不安全。漏电什么的。我这个买来几个月就跳闸。一开就跳。和卖家联系把机器发走了。应该是换了加热管。目前正常使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69这个是我母亲那边的。感觉12年的用料比我这个好。

网友E:
7000W一般民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热水器把 看起来内部做工还行 该有的保护都没有少

我感觉既然产品出来。保护应该都会有。因为如果没有。也不可能投入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00W一般民用不方便

还好吧。用起来也就5000W吧。

网友F:
用料比旧的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比旧的差太多了

确实,不知道是因为网上买的事,还是几年后用料简配了。反正差距不小。连冷压端子都不用好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个晶体管直接拧在水管上,万一击穿不堪设想,垃圾设计垃圾工艺

都是这种设计啊,本来就不是双重绝缘的设计方案,安全是基于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这种设计啊,本来就不是双重绝缘的设计方案,安全是基于接地的。。。 ...

没闹明白这个三极管干嘛用呢。我看还有两根细线。控制三极管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不喜欢这类的热水器。。。。。。。。

以前都说这种比较不安全。不过大桶的如果在洗的时候通电和这个应该都差不多。而且那种还需要白天自动保温。后期水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说这种比较不安全。不过大桶的如果在洗的时候通电和这个应该都差不多。而且那种还需要白天自动保温 ...

我的本意是,这东西功率太大了,我还是喜欢贮热式的那种。

网友:
这种还敢用?看看为什么正规大厂没有出这个的,想想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没有可靠接地,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