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线路由器级联,主路由lan口到副路由lan口,无线不能正常上网, ...

楼主(2019-03-11):
主路由器ip是192.168.3.X 副路由192.168.1.x,关闭了dhcp,设置了无线上网方式和密码。有线客服端能正常上网,手机能够获取IP连接无线wifi ,显示连接成功但无法上网。

网友A:
连接没有错.
这时候副路由就是个无线交换机的角色.
确定下手机的ip是否192.168.3.x
是否两台相互连接的网线有问题.

网友B:
主副路由不能在同一IP网段,前面是192.168.3.X,后面的得除掉3的网段

网友:
一般当ap用的 我都是随便改个网断 比如100.127.0.1之类的
要在同一个网段还可能遇到冲突问题,与其不如直接隔离,能转发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副路由不能在同一IP网段,前面是192.168.3.X,后面的得除掉3的网段

设置成不同网段还是不行,主路由在192.168.3  副路由 在192.168.1 lan到lan  关闭dhcp功能 手机连接wifi后  提示已连接无法访问互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没有错.
这时候副路由就是个无线交换机的角色.
确定下手机的ip是否192.168.3.x

有线笔记本能正常使用

网友C: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开启DHCP,把副路由当AP使用,设置同一名称的无线名称和密码,可以无缝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开启DHCP,把副路由当AP使用,设置同一名 ...

lan到wan口 我会  lan到lan口不会 正在学习 希望有知道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无线路由器上面的参数 麻烦大家看看 到底哪里出错了。

网友C:
主路由还是一样,开启DHCP,副路由要把IP地址改成在主路由的网址内,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么副路由可以改成192.168.1.2,然后关闭副路由的DHCP,这样就可以了,记住副路由修改后的IP地址不要和已使用的相同就行。副路由的管理地址就是修改后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路由还是一样,开启DHCP,副路由要把IP地址改成在主路由的网址内,如主路由是192.168.1.1,那么副路由可 ...

感谢回复 成功了   lan到lan 要在同一网段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成功了   lan到lan 要在同一网段才行。

不客气

楼主:
新版本没有加m币的功能 没有看见加m币

网友:
lan到lan我一般都是下一级关闭动态分配,设置静态IP,跟主路由同一网段,我的就是这样,全部都给主路由来处理转发那些,还有个方便的是无线名称密码都不用管,跟换主路由都很方便,适合DIY折腾的

网友D:
没看到获取的IP地址不对嘛~这里获取的应该是主路由的IP!两个路由器LAN到LAN接法,不应设置同一网段,设置不同网段便于对各路由器做设置修改!只需关闭副路由器的DHCP,然后设置同一无线SSID和密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获取的IP地址不对嘛~这里获取的应该是主路由的IP!两个路由器LAN到LAN接法,不应设置同一网段,设置 ...

设置不同网段没有成功 同一网段成功了 不懂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路由的LAN口连接到副路由的WAN口,副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网段,开启DHCP,把副路由当AP使用,设置同一名 ...

这样所有设备不在一个网段。副路由器设为跟主路由一个网段,关闭dhcp,主路由开dhcp,副路由只管发射wifi即可,主路由lan到副路由器lan口,wan口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所有设备不在一个网段。副路由器设为跟主路由一个网段,关闭dhcp,主路由开dhcp,副路由只管发射wifi ...

主路由LAN口到副路由的WAN口,副路由就当一个无线AP用,而主路由LAN口到副路由LAN口,实际上是把副路由当作一个交换机来使用,只不过副路由还能发射无线信号,所以LAN口到LAN口,能实现网络共享,而LAN口到WAN口则不行,因为不在同一网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获取的IP地址不对嘛~这里获取的应该是主路由的IP!两个路由器LAN到LAN接法,不应设置同一网段,设置 ...

lan到LAN 其实是吧下级作为一个交换机了, 应该是下级关掉 dhcp  不适用路由功能 跟上级唯一同意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