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按摩器换电机后振动太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9-03-11):
菜鸟问一下:

朋友有个三角按摩器,电机是140的,可是位置是给260设计的。就买了260的电机,谁知道换上以后功率太大了。振动太厉害了。并且电池比较费。
如何把电机串联一个元件,限制电压,电流呢?

网友A:
没事换电机干嘛啊 降功率可以串二极管实现

网友B:
还是接一只PWM控制器吧。

网友:
我承认我想歪了,我面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换电机干嘛啊 降功率可以串二极管实现

原带的电机是140的,可是那位置是给260设计的,用140的就需要用热熔胶固定,太麻烦了。谁知道260的这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接一只PWM控制器吧。

一个按摩器而已,还是换电机吧。又定了10个140的电机。。。

网友:
注册一个91帐号,有人喜欢这种大功率的震动器

网友:
那岂不是变得更爽了

网友:
震动大才舒服 刺激 爽歪歪

楼主:
都是开车的,有驾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