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请问 福田491发动机的节温器是多少度?76还是82呢

楼主(2019-03-11):
这车 拆了节温器的位置  在 助力泵下面的 发动机进水管  也就是水箱散热器的出水管位置  发现没装节温器

原厂手册找不到    网上搜 都说是76度    貌似 也有说  发动机出水管位置装是82度 进水管位置装76度  但是打电话给4S店 人家说  福田这车都是81度还是多少度的节温器 就没装过70多度的

去 福田天猫店查 原厂配套的节温器没货  货号是E049363000381   但是看不出 温度

所以问问大家 应当是多少度  这车是 国四的车 难道 为了排放  真的是82度节温器?

网友:
网上买说出你的车型,他会告诉你

网友A:
多少度都能用 去汽配城买人家都不会问你要多少度 而是直接给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度都能用 去汽配城买人家都不会问你要多少度 而是直接给你一个

汽配城几乎都是76度 可是金杯的手册查了下是82度  福田4S店也说貌似没用过76度的

网友A:
不要纠结这些书面数据  用起来可能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这些书面数据  用起来可能差不了多少

这倒是实话 之前我都没想到这个车的节温器被拆了 没节温器  我看用着也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倒是实话 之前我都没想到这个车的节温器被拆了 没节温器  我看用着也还行 ...

拆节温器使用 要么节温器坏了没件换 要么不想添钱了 要么肯定有别的故障导致装节温器水温高所以拆掉 天气热了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节温器使用 要么节温器坏了没件换 要么不想添钱了 要么肯定有别的故障导致装节温器水温高所以拆掉 天气 ...

之前 买车的时候前车主说 电子扇坏了 水箱炸了  缸垫坏了  估计修理工顺手把节温器拆了  这车水温不高 冬天还偏低  不得不车前散热格栅用报纸挡住 这次恢复节温器看看 水箱管道都很干净  应当散热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