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短路的一般维修步骤,抛砖引玉,有更好的欢迎跟帖

楼主(2019-03-11):
这两天逛之家有家友在讨论dell的笔记本短路问题。其实这种大电流的故障一般都是很好修 ,我的另一个大电流的帖子也贴近来,那是MOS管击穿导致,戳我直达家友的帖子地址:戳我电梯直达
这里只做一些维修讨论一般情况下大短路故障还是蛮好修的,可以说笔记本当中一般供电的故障,除CPU集显外一般都是好修的,注意这里说的是一般,不要钻牛角尖
今天一大早就来了台联想B490短路。而且短的还比较凶猛,我的电流表是19V~20V,直接拉到了上图

插上电流表直接5A大电流

上个正反照,迅速拆机

下面是拆掉C壳后
这是高清无码图

剩下的事情就是拆掉这颗老鼠屎就OK

然后直接就暴力拆掉

至此维修结束装机上电

-----------------------------------------------------------我是分割线-----------------------------------------------------------------
当然这里讨论下维修的步骤
1.首先测量下公共点二极体值,万用表红黑表笔短接看下数值

2.红表笔接地,黑表笔量测公共点二极体值,之前那个击穿的电容就是0603陶瓷电容,量测两端的对地二极体值

基本相等。
结论:公共点对地短路。
然后就是放大镜找PWM上管附近的0603陶瓷电容,当然我这个比较明显,
这个是翘掉的对地二极体值,500多,恢复正常

下面上一张图,典型的PWM供电模式。0603陶瓷电容的分布

一般笔记本主板最小的电容电阻零件规格为0402,0603陶瓷电容很好找的,就是二大的电容,而且成对的出现,一般用作滤波
(很新的主板&苹果的主板已经开始用01005的零件)

帖子没啥技术含量,讲下公共点的短路的一般维修流程。

网友:
老朋友的帖子顶一把  我来学习了一下,受教 了 谢谢

网友A:
现在蓝天模具的机子大短路心都要颤一下,一言不合就烧显卡

网友B:
之前收了一块小主板,3.3v大短, 用烧机大法也没找出明显发热的地方, rtc晶振其中一个脚也是对地大短,
初步怀疑南桥rtc模块坏了, 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收了一块小主板,3.3v大短, 用烧机大法也没找出明显发热的地方, rtc晶振其中一个脚也是对地大短,
...

有的短路是烧不出来的,3.3V短路EC,南桥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蓝天模具的机子大短路心都要颤一下,一言不合就烧显卡

显卡的上管mos管烧,一般都是偷工减料的结果,蓝天神州类喜欢用复合管,

网友C:
插上电流表直接5A大电流的时候  是不是马上立即断绝供电呢?如果不断绝 不关闭电源,主板岂不是烧了,另外我搞的可调电源最迟明天到手,咱们大家又可以开练了,哈哈

网友C:
很想在搞一个示波器,可惜不会用,看见了 什么 20  50  100  200 mhz的,我觉着数字越大越好,价格看到有七八万的触摸屏的,兜里只能支付个一两百块的洋垃圾的就不错了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频率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流表直接5A大电流的时候  是不是马上立即断绝供电呢?如果不断绝 不关闭电源,主板岂不是烧了,另外 ...

立不立即断电已然无关紧要,主板该烧坏的已经烧坏,没有烧坏的也不会故障扩大,有的机器拿过来时到你手上测试发现大电流,其实客户送修前不知道大电流电池还是插在笔记本上,后遗症就是修好笔记本,电池因为过放充不进电有的冲一两个小时能冲进去,有的直接就不蓄电了,还有些电池内置的,客户压根就无法拆卸,没办法,有些主板设计的比较牛逼,LA和NM板号开头的主板有保护机制,小电流试探后级,如果短路立即保护,在电流表上的现象就是一插电,过流CC灯闪一下,电流掉下去,必须拔掉适配器才再次开机,SONY的设计也牛逼某些供电异常时(不是短路)直接循环锁死,必须放电才能再次开机,苹果的主板到处都是检流精密电阻,
Dell的商务机不太好修的,直接5A的好修的直接翘电容,概率较大,不好修的直接干死bga零件或者烧一大片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在搞一个示波器,可惜不会用,看见了 什么 20  50  100  200 mhz的,我觉着数字越大越好,价格看到有七 ...

修笔记本100m的就够了,示波器简单的可以测量南桥晶振32.768Khz,PWM电路过压欠压保护,电感后级滤波不良,自举升压不足,再来就是内存SMBUS,读屏幕EDID判断机器是否过内存,抓掉电,牛逼的就是测量CPU的svi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不立即断电已然无关紧要,主板该烧坏的已经烧坏,没有烧坏的也不会故障扩大,有的机器拿过来时到你手上 ...

LA和NM板号开头的主板有保护机制,小电流试探后级,如果短路立即保护,在电流表上的现象就是一插电,过流CC灯闪一下,电流掉下去,必须拔掉适配器才再次开机

以上就是你帮助我看的那个E4300本子的体征,另外可调电源我已经搞到手了,等其他接口到了,我开帖咱们继续折腾,你到时候要去指导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的上管mos管烧,一般都是偷工减料的结果,蓝天神州类喜欢用复合管, ...

电源搞到了,快去指点一下兄弟,看看能用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extra=#pid159851

网友:
手头一台华硕笔记本,点不亮,没有头绪啊。感谢分享。

网友D:
楼主,请教我有台g480,之前大短,内存也毁了一条,现在换了两mos,可以开机,可是内存非常热,基本和鲁大师跑温度时的cpu差不多。但是除了热,也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这个会是啥问题啊?现在给内存加了个散热片,真担心什么时候会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我有台g480,之前大短,内存也毁了一条,现在换了两mos,可以开机,可是内存非常热,基本和鲁大 ...

内存热,要么内存有问题,要么内存的供电有问题,先排除下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
华硕a53s 独立显卡内屏不显示,硬件搜不大外接可以,怎么修

网友(2019-09-24):
请问pc4111,可以直接不要了吗?
pc4111,规格容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