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三星和SanDisk都是1TB的ssd,各位会怎么选择?

楼主(2019-03-11):
同标题。在京东上看,两者目前价格差不多。

但是三星竟然还有2TB、4TB的。比较牛批吗?寿命是否也比较长?

各位说说原因?不过SanDisk今天降价了70元。

话说 论坛从PW迁移到DZ了啊,哈哈,对DZ也是比较有好感。

网友:
速度上我会选择三星,要不就英特尔

网友:
选三星吧好得速度可以质保写入量可以。

网友:
英特尔东芝镁光,然后考虑三星,最后考虑闪迪

网友:
闪迪,西数,东芝都是东芝颗粒,和三星颗粒技术类似,pe次数较多,
美光英特尔是一家货,存储时间比较长。
我刚买了三星的,毕竟三大件都是一个牌子看着舒服。

网友(2024-01-11):
我选的3610 1.6T或800G,瞎用吧

网友:
不考虑价格的话就三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