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大神有关电路方面问题

楼主(2019-03-11):
想买几个t10示宽灯换车上,但又不想年检麻烦,想换成和原车一样色温的led灯,无奈淘宝没找到大品牌的3000k左右的t10,就像买佛山照明的t10买回来换3000k的灯珠,不知可不可行,对电路不懂,有兴趣的大神加下我vx 290972109

网友A:
黄色或者暖光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或者暖光的不行吗

没有暖光的卖,黄色怕太黄

网友:
示宽灯年检没问题的,灯珠你就用暖色的可以了,色温高一点没什么影响

网友(2019-04-17):
只要灯珠的参数和你买的产品吻合,使用更换没有问题的,至于年检可以直接找黄牛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