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个昨天换下来的高标无刷矢量72V12管水冷控制器

楼主(2019-03-11):
昨天临近中午来辆大阳电摩说是走走停停,叫2个修车师傅看了没有找到毛病,自己试车跑了大概200米就突然不走了,检测了刹车和转把没有毛病,就换个控制器试下,换个骑了600米没见问题就给她装车了。今天拆开看下这个控制器。
首先这个控制器的个头比一般的要大很多,拆开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水冷控制器在功率管的背侧有一个格子里面貌似是防冻液,且设有加液的孔,平时用一个塞子密封。这个控制器引线和一般的也不一样,用的是插针,好处是防水。电路板功率管附近用铜条加焊,相线和电源线也是耐高温的,主芯片貌似打磨了,只标识有187Z136,功率管标识为TABCO  L50911

网友:
这水冷有个雀用,反倒是更容易蓄积热量,特别是夏天。还不如挂个风扇好用

网友A:
感觉多加翅片上个风扇比这个实用。

网友:
加个水泵和水冷排才是真正的水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多加翅片上个风扇比这个实用。

我觉得水冷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水的比热容要比铝大的多,控制器需要发挥爆发力的时候,水就发挥作用了。等电流小了之后,蓄积的热量再慢慢散掉。有水和没水,短时间大电流的能力差好多了。正常行驶不可能一直是满电门爬坡的状态。

网友C(2019-08-17):
这个元件叫什么?贴标签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元件叫什么?贴标签这个

付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
好高端的家伙,还带矢量控制

网友:
故障现象和小牛N1好发的故障一样,多数都是那个接插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
说好的蓝牙防盗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元件叫什么?贴标签这个

给转把供电5V的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
学习了!这个内容很精彩!

网友(2019-10-29):
涡轮增压?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水冷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水的比热容要比铝大的多,控制器需要发挥爆发力的时候,水就发挥作用了。等 ...

如果换成相变材料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成相变材料效果就更好了

这个就是利用了水的蓄热能力,相变材料不一定有同体积的水热容大,成本也高。应对短时间负荷,有这个足够了。控制器发热量本来也不大,如果发热大到需要加风扇风冷的程度,只能说明这个控制器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