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 DELL M4800 超级BIOS密码解决方案

楼主(2019-03-11):
M4800可以正常开机运行,就是开机按F2进BIOS之后,BIOS里的设置没有办法更改,有管理员设置的密码,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这是笔记本吧,改起来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吧,改起来挺麻烦的

有办法整吗?

网友:
搞得不好要换芯片,品牌机一般都有加密芯片,把那个芯片换新就可以了,或者用编程器看能不能刷新一下。还是台机的bios好搞,只要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拔电池试试

楼主:
拔了电池,和电子,也都放电了,没用,密码依旧存在

网友:
这玩意有专门的加密芯片的,要换加密芯片,要是再保直接找售后免费给你换新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了电池,和电子,也都放电了,没用,密码依旧存在

拔BIOS电池放一个晚上看看

网友:
用DOS工具试试...

网友:
编程器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如果必须设置BIOS,联系售后吧~

网友:
通过网站解密bios密码的方法:随意输3次密码后得到一组代码,发送到网站https://bios-pw.org/直接解密;本人未测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同求  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找售后吧,戴尔的售后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