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主控UP309的U盘量产失败,是工具错了吗?

楼主(2019-03-11):
用的 群联PS2251-09 U盘量产工具ST-TOOL 9000 v3.7F.92中文版, 量产完成后128G的u盘,变成32G 了。芯片精灵检测

u盘主控照片

flash型号, 背面还有一片一样的,  2片一共128G

量产工具

大家看看, 是什么问题?

楼主:
啥情况,连个来吐槽的人都没有,都去浪了吗? 再用默认设置量产一遍试试

网友:
应该有这种主控黑片闪存专用的量产工具,楼主在网上找找看

网友A:
闪存ID:2CC40832A600 对应的闪存型号是:MT29F512G08EBHAF 单颗64GB,截图里面主控支持信息里面没有PS2251-0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ID:2CC40832A600 对应的闪存型号是:MT29F512G08EBHAF 单颗64GB,截图里面主控支持信息里面没有PS2251 ...

群联的就算支持他这边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ID:2CC40832A600 对应的闪存型号是:MT29F512G08EBHAF 单颗64GB,截图里面主控支持信息里面没有PS2251 ...

估计是要群联的黑片工具量产才行, 但是现在还没有支持up309主控的黑片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要群联的黑片工具量产才行, 但是现在还没有支持up309主控的黑片工具 ...

这个主控实际型号根本就不是UP309,你有看见楼主晒的那个芯片精灵吗?芯片精灵主控那里显示的是啥?
PS2251-07好吗,PS2251-07有黑片量产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实际型号根本就不是UP309,你有看见楼主晒的那个芯片精灵吗?芯片精灵主控那里显示的是啥?
PS22 ...

量产过后,芯片精灵检测信息变了

我也找了UPTool_Ver2093  的黑片工具,不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实际型号根本就不是UP309,你有看见楼主晒的那个芯片精灵吗?芯片精灵主控那里显示的是啥?
PS22 ...

货真价实的UP309没什么怀疑的,精灵也不是万能的检测照样会出错。UP309是UP307的升级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真价实的UP309没什么怀疑的,精灵也不是万能的检测照样会出错。UP309是UP307的升级替代品 ...

那UP309是不是就是PS225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UP309是不是就是PS2251-09?

是的,群联公司只是想少打点字

楼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成了心病了

网友(2020-06-16):
重新量产啊,

网友(2021-09-16):
我也是量产

网友C:
用这个工具成功了

网友(2022-04-29):
up309就是2251-09,看封装大小估计是2251-09-26,sttool应该可以开的,估计是slc模式?(PS主控有slc模式吗)

网友(2022-10-04):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工具成功了

求指导啊,实在不知道咋设置

网友:
量产失败,然而没贴出来失败信息?

网友(2023-05-12):
谢谢,看了我照着做,也把一个变砖的u盘救活了!群联的主控真的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