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翻出一老IDE接口笔记本硬盘盒,灯亮不读盘,怎么修?

楼主(2019-03-11):
换了几个电脑试了,线也换了,硬盘是好的,接到别人一个IDE盒测试硬盘是好的,可以读出数据,这块转接板有问题?大侠们看看哪个位置出问题了?这盒子放了几年了

网友A:
转接卡没有独立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没有独立的供电?

ide不用独立供电吧

网友:
数据线没问题并且供电也正常的话,试试换下那个晶振,这玩意不抗震,小板子掉地上有可能就摔坏了

网友B:
多数还是线的事,现在不是亮红灯吗,一般情况下是亮绿灯间歇红灯才是读盘,

网友:
接那种有两个a口的线试试,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C:
有些IDE盒子芯片与硬盘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可以换个盒子试试
如果没有红绿交替快闪、硬盘发出嚓嚓的声音,就可以排除供电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数还是线的事,现在不是亮红灯吗,一般情况下是亮绿灯间歇红灯才是读盘, ...

仔细看一下,那LED只有两脚,只有红灯,哪来的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IDE盒子芯片与硬盘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可以换个盒子试试
如果没有红绿交替快闪、硬盘发出嚓嚓的声音,就 ...

仔细看一下,那LED只有两脚,只有红灯,哪来的绿灯?

网友E:
建议先换线,查供电,不然就是主控芯片挂了。话说不接硬盘,单插盒子到电脑能找到硬件吗?找不到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一下,那LED只有两脚,只有红灯,哪来的绿灯?

只有两个脚, 内部的两个发光单元反向并联,加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分别点亮其中的一个。

网友:
试下插两个USB口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个脚, 内部的两个发光单元反向并联,加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分别点亮其中的一个。 ...

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没有独立的供电?

笔记本硬盘盒没独立供电,线的一端接口有两个,可插在2个USB口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换线,查供电,不然就是主控芯片挂了。话说不接硬盘,单插盒子到电脑能找到硬件吗?找不到就是芯片坏 ...

换线了也不行,接在电脑上没反应,跟没接一样,就是一个红灯亮,记得之前读写数据的话是红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IDE盒子芯片与硬盘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可以换个盒子试试
如果没有红绿交替快闪、硬盘发出嚓嚓的声音,就 ...

感觉硬盘没转动,没听到转动的声音,插的时间长硬盘有点微温

网友:
最好找个40转44的小板插到还有IDE的老主机上试试看,是不是硬盘已经损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线了也不行,接在电脑上没反应,跟没接一样,就是一个红灯亮,记得之前读写数据的话是红灯闪烁 ...

换盒子吧,可能供电极度不足

网友:
先考虑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1.8的盘吧,记得好像这种盘的供电跟普通的2.5 IDE不一样,你查一下看看。这个盘原来IBM的X41T用,后来就绝种了,连IBM的备件都变成了转换出来的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