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九阳电磁炉c21-sc807图纸?帮忙传一张,百度,搜狗没有搜到谢谢

楼主(2019-03-11):
更换了辅助电源icOB2226AP及它的限流电阻2W47Ω,18v ,5v都有了。现在的现象是显示灯待机正常,按加热启动时显示窗瞬间能显示2100W,然后黑屏,其他功能LED闪耀并“滴”一声就返回待机状态,希望有原理图分析一下

网友:
似是过载保护真的起作用了,检查下功率驱动吧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风扇内电路短路了,外加一18v电源风扇冒烟,所以因风扇短路造成辅助电源保护。一个假象就是风扇轴承挺活的,就没怀疑他。不过还是想备张图纸,非专业维修人都是从那弄到手的?好像“百度”“搜狗”是搜不到的

网友:
电路图基本上都是自己画  除非土豪去淘宝买别人画好的  有个基础功法叫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