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71主控,32GU盘量产

楼主(2019-03-11):
sm3271主控,32GU盘量产,用慧荣主控Star_SM3271series_R0209工具量产,不管怎么设定最高容量只有22.3G。
特此请教坛友们,有什么方法恢复容量?
谢谢。

网友A:
你比我都懒, 我好歹好有几张图呢,就这我的求助贴都没人回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都懒, 我好歹好有几张图呢,就这我的求助贴都没人回复呢

谢谢你,关键我不会截图。

网友B(2019-04-23):
你的是3271AC的芯片,还是3271AD的芯片,AC的话,我有工具和方法。

楼主:
谢谢你,是3271AC的芯片

网友B:
[教程] 慧荣SM3271AB U盘量产CDROM+普通分区成功
cwt2003

经过多方查找,多次实验,终于把我的麦储32G优盘,量产成功。
量产成CDROM+普通分区,还可以再制作一个启动。是双启动优盘。

http://bbs.wuyou.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程] 慧荣SM3271AB U盘量产CDROM+普通分区成功
cwt2003

谢谢你的帮助,帖子早看过了,最终还是没有效果,可能是坏块太多。

网友(2019-12-30):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帖子早看过了,最终还是没有效果,可能是坏块太多。

22.3G,需要用 H2testw测试一下,通过,就凑合用,否则到后期,22.3都会给你搞没

网友C(2020-01-29):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3271AC的芯片,还是3271AD的芯片,AC的话,我有工具和方法。

你好,请问3271ac,64g量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的好像一直在跑,我的qq:946016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3271ac,64g量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的好像一直在跑,我的qq:9460163 ...

得好几个小时,我开过32g tlc用了四个多小时

网友(2022-11-23):
最近这些黑胶都不怎么样。只要量产容量大减,原本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