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RG30智能马桶盖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11):
2015年买的,一直用的挺好,松下RG30,即热型的,源源不断的热水,比储水式强多了,但是用了3年,到2018年开始出现喷头不喷水,只流水的情况,前后拆了好几次,发现是喷头总成上的喷头马达链接的透明水管松脱

怀疑故障原因:1、透明管短了,或者说用时间长老化了,导致喷头机构前后运动的时候拉脱;2、透明管内压力大,导致水管松脱;

由于好几次这样,检查发现马桶圈内部喷头位置周围都是水,好在主板是在上面的盒子里面,不会受潮。前后维修了几次,后来也买了硅胶管剪长一点换上,但是故障依旧,还是用了几天就出现喷头不喷水,只流水,本想根据喷头马达和控制喷头前后伸缩的马达型号买马达回来换,但是发现这是步进马达,有5-6根线,虽然跟空调出风口摆风电机一样,但是线序可能有不同,所以最终选择直接购买成品喷头总成回来。

左边是新买的总成,据卖家说是改进设计了的,右边的是原配拆下的总成,红色箭头位置是总成进水管,我叫它透明管,后面文中会提到。

老的总成,喷嘴马达进水管老是松脱,我加了尼龙扎带,结果这头不松脱,另外一头松脱了。

看一下新买的总成,果然是改进过的,进水透明管用了金属卡箍了,两个马达型号都有,大家可以查一下,其中伸缩马达24BYJ48能买到几乎一样的,螺丝孔位都一样的。但是喷嘴马达20BYJ46找不到一样螺丝孔位的马达。

然后就是把老总成拆下后的图,图片标注了各部分的功能,很简单,喷头总成只有一根进水管,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透明管跟马桶后面过来的这根管子用白色塑料连接头相连的。

由于商家没有告诉我新总成多出来的两个水管干嘛用的,我用嘴吹了一下气,发现新总成乳白色管和蓝色管是相通的,下面那个白色的感觉是某种单向阀(后来求证卖家说是减压阀)

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原来就一根进水管从后面出来连接到喷头总成,现在新的总成也有预留了这个接头,多出来的两个管子又互通,所以我就这么接上了,请看下图,把马桶后面过来接原总成透明管的那根管子还是接到新总成透明管这边的接头上,然后把原马桶上这根蓝色管子拔下来,将新总成的白色管子接原蓝色管子的一个接头上,将新总成的蓝色管子接到原蓝色管子连接的泄压阀上。

看了一下这个新的设计,应该是松下改进了,喷头总成进水管压力大导致容易松脱,然后水会喷到总成的喷水马达和伸缩马达,导致故障产生,改进的地方是2处,第1处是喷嘴马达进水管加上金属卡箍,可以防止喷嘴总成在前后运动中拉松水管,也可以防止水管压力大导致接头松脱,第2处是相当于在原来喷头总成进水管上加了个泄压阀,如果压力大,水会通过泄压阀并入原先的那个蓝色水管到达马桶盖底部的泄压阀上排出水。

希望这个文章能帮助同样用松下马桶盖的朋友解决故障,另外,如果我把旧的喷头总成上两个步进电机重新买新的,如何去测试线序呢,看线的颜色肯定不行吧,有没有行家指点一下该怎么测试,测试是否必须接到马桶上测试,还是可以通过万用表等方法脱机测试?

网友(2019-05-16):
动手能力强,支持下

网友(2019-10-28):
楼主喷头组件进水管连接的是正确的,只是喷头组件进水管的连接应从下翻到上方再卡到固定槽,然后连接到接口,如图是日版WH40的组件连接方式图片,喷头组件是一样的,供参考。

网友(2021-02-26):
谢谢楼主分享!相关故障,应该是水压高(尤其是高层用二次供水,低楼层住房的水压普遍偏高),泄水的缘故。将进水阀开度调小即可解决问题。管子老化的问题可以通过更换新硅胶管来解决。另外买2个不锈钢卡箍卡紧。

网友:
马达上的线色应该不用管它,因为哪头有插座,插上就可以了,除非你买的型号不同……

网友(2021-04-10):
不错哈!很高端的

网友(2024-01-13):
型号跟我的不一样,借鉴一下

网友(2024-04-16):
刚给这马桶盖换了个20BYJ46电机(故障为分水电机不能工作,造成不喷水),某宝上找的,写的是用在松下空调上,看评论有成功用在马桶盖,就买了试下。结果孔位不一样,排插不一样,线的颜色不一样(ー_ー)!! 此处省略一万个草泥马......最后还是剪刀加烙铁搞定^_^。当时猜型号一样的话线序应该一样,结果果然一样,所以不用管颜色,按顺序一根根接就是了。至于孔位,上了一个螺丝貌似也挺牢固,凑合用了。顺便提一下,我这个马桶盖没漏水,这个电机也是锈得一塌糊涂,怀疑要么是设计缺陷,要么就是本地化后偷工减料了,所以差不多5年过保后必坏(鄙视一下小日子)。另外貌似有人在卖铜芯的类似电机,号称防锈,价格差不多贵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