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白片工具强开镁光B0KB成功

楼主(2019-03-11):
现在SM3281只能找到三个开卡工具,其中两个是黑片工具,一个是白片工具,后者只能看到闪存id,甚至识别不出B0KB的Part NUMBER,尝试着添加闪存到dbf中,总是提示缺少东西。
虽然黑片工具可以开,但是没法打开DDR,花费近四个小时开出来48G的镁光B0KB,读写只有25 10,双贴之后开卡接近8个小时,然而速度暴涨到40 15,妈惹法克。

白片工具是能开L06B的,鉴于L06B和B0KB是一个东西,我就试着用L06B的固件开B0KB。

首先在dbf和ffw文件中添加闪存的识别码

然而只添加这两条并不能成功开卡,提示缺少isp,那就继续

按照这张图上的参数选择PTest,DBF Method和ISP。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开卡了,别忘了勾上强制ddr,速度是有提升的

以下附上开卡成功后的速度图

实际拷贝大文件的写入速度在20-25M/S,跟urwtest基本吻合,crystaldiskmark上显示的写入速度快了,可能是开ddr后刚开始一段速度把平均值拉起来的。

SM3268开B0KB的写入速度跟3281基本一样,但是读取只有110M/S,比后者慢了太多,而且4k成绩也不如后者

网友:
3281的工具,修改最简单。

网友:
老哥你这测速的是1ce的吗?我看是48G的应该是开成了B0KB 如果是L06B固件应该是32G吧

网友:
改好的工具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A:
我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开出了144G的B0KB,镁光1100上的颗粒,奇葩的3CE设定,每CE48G容量,读写好像有250/80的样子,但是奇葩的是,这货写速度上下乱窜,以每秒为单位在0.xKB-80MB之间跳动。。。感觉还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开出了144G的B0KB,镁光1100上的颗粒,奇葩的3CE设定,每CE48G容量,读写好像有250/80的 ...

不确定是不是固件问题,不过去掉force ddr读写波动就没这么大,但速度也慢了很多。
tlc的写入曲线就是大波浪,土狗联盟的也是这样,只不过土狗联盟的速度很快看起来就正常一点。
我试过单颗4ce 128g的东芝tlc写入也在10m-80m徘徊,全盘写入平均速度只有50

网友B:
能开出来,但是不稳定,32系列方案贴tlc容易掉盘。

网友A:
今天又贴了一遍,SM3281+144G B0KB,平均读写120、50, 实际读写大概在110/45,波动巨大,目测80M/s 全速每写300MB的数据,会掉速接近0歇一下
能过测无数遍
但是!!实际拷贝ISO等大容量文件的时候,直接掉盘,掉固件。。。哎
还是不能用的状态
我默默的吧SM3281封存起来了,实在没有片子玩,有的片子一点也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贴了一遍,SM3281+144G B0KB,平均读写120、50, 实际读写大概在110/45,波动巨大,目测80M/s 全速每 ...

我贴48g的跑圈都没事,就是速度比较慢,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出来,但是不稳定,32系列方案贴tlc容易掉盘。

除了32,现在也没什么3.0主控贴tlc还稳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32,现在也没什么3.0主控贴tlc还稳的吧

你可以试试Star版黑片工具,低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Star版黑片工具,低格试试

黑片工具量产时间长的令人发指,我还是选择白片工具

网友C(2019-04-24):
等各位老大玩熟了3280\3281,U盘板子也迭代两版之后再玩....

网友D:
还是 贴MLC玩吧 TLC的速度看的人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 贴MLC玩吧 TLC的速度看的人心疼

可tlc总归是大势所趋啊,其实主要是imft的速度慢,东芝的tlc速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各位老大玩熟了3280\3281,U盘板子也迭代两版之后再玩....

3280目前玩不起,3281支持的颗粒太少,3268支持倒是多,但是性能好差,好烦

网友:
上2264吧 速度够劲

网友E(2019-06-15):
参数添加了,也配置了,还是提示初始化失败,无法打开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数添加了,也配置了,还是提示初始化失败,无法打开磁盘

把错误截图,光嘴讲没用

网友(2019-08-01):
谢谢楼主教程,对我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