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玩玩N76E003

楼主(2019-03-11):
上次仿了2545889167大神做的N76E003的编程器,这次做个实际的线路,一边学习一边玩儿,初次玩新唐的单片机,根本不知怎么用,网上下载了点资料,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学。。。。
先发几张图瞧瞧

楼主:
最简单的闪灯程序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mmon.h"

sbit LED=P0^3;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0;x<1000;x++)
                for(y=0;y<z;y++);
}

void main()
{

        P03_Quasi_Mode;

        while(1)
        {
                LED=0;
                delay_ms(1000);
                LED=1;
                delay_ms(1000);
        }
}

网友A:
虽然便宜,这么强大的mcu用来玩这个,似乎也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便宜,这么强大的mcu用来玩这个,似乎也不合理啊

想做个密码锁,手边的51单片机没有EEPROM,就想起了这个,可这个没接触过,第一次用,所以先弄简单的程序试试,总得能把一个LED点亮才能够往下进行不是

网友:
你这进度很快啊

楼主:
会一点点STC:lol:,其实也谈不上会,只是瞎玩罢了

楼主:
大神下载程序时,下载软件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载入下载文件时,每次指向的都是一个固定的文件夹,能不能改成最后打的那个文件夹。第二,下载完程序之后,看软件的串口RX那块有数据变化,一会软件 就会自动关闭(RX那块没有数据变化就不会自动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下载程序时,下载软件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载入下载文件时,每次指向的都是一个固定的文件夹,能 ...

第一个问题,你选择好载入路径后,点击“保存配置”按钮,就记录下来了

第二个问题,没看懂,怎么个自动关闭?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你选择好载入路径后,点击“保存配置”按钮,就记录下来了

第二个问题,没看懂,怎么个自动 ...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我看看怎么弄
第二个问题,你是不是单片机吧串口RX拉低了。如果你用不到串口,就不用勾选“下载后打开串口”。
你可以勾选16进制看看收到的是啥,我猜是一堆00
闪退问题我看看

网友:
小白问下楼主,n76e003焊在转接板上后,还需要什么其他元件才能用,我直接接上icp,不能下载啊。测试了电压3.3v左右,电流2ma多。

网友:
好奇怪        我把电脑重启了一次,居然可以了以前只用过stc的  这个新唐的 不接其他原件 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下载程序时,下载软件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载入下载文件时,每次指向的都是一个固定的文件夹,能 ...

看到楼主的接线,你烧写aprom的时候,如果勾选校检,应该会出校检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的接线,你烧写aprom的时候,如果勾选校检,应该会出校检错误吧。 ...

网友(2019-04-16):
还没办法下载那个上位机软件,想做工具还远,旁观旁观了

网友D(2019-06-11):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闪灯程序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blink   我是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ink   我是这样玩的:

大佬出手, 不同凡响, 坐等开源

网友E(2019-09-03):
引用 网友D:
blink   我是这样玩的:

Arduino怎么可以支持新唐?

网友:
引用 网友E:
Arduino怎么可以支持新唐?

有个大神做了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怎么感觉跟51单片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