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1音响加装蓝牙,音质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11):
前段时间在网上败了2个蓝牙板,想升级一下吃灰中的2.1低音炮,

带语音功能的,感觉很高大上,此版用PAM8406功放芯片输出2*5W功率,
没有音频输出,所以百度了此功放芯片的音频输入是7脚和10脚,然后飞线接到耳机插孔,连接到2.1低音炮上,声音全是中高音,低音一点都没有,把低音炮的低音旋律调到最大,低音是有了,但是含糊不清,而且低音偏硬,之前接笔记本低音旋律调到三分之一处低音就很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蓝牙芯片,本人对蓝牙一窍不通,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应该接在电容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接在电容前面

谢谢,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现在是直接接在蓝牙模块输出端,还是一样,音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接在电容前面

我是这样接的,直接从蓝牙芯片接低音炮,还是一样的,音质差

网友A:
什么功放,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电阻去掉,电容10μ以上,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放,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电阻去掉,电容10μ以上,注意极性

我是跳过电容和电阻直接接到蓝牙芯片音频输出的,还是一样啊

网友A:
阻抗不匹配 加一级运放1:1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配 加一级运放1:1放大

我是从功放芯片顺藤摸瓜找到蓝牙芯片的音频输出端,直接接了功放,还是没有低音,会不会是蓝牙芯片输出音质本来就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从功放芯片顺藤摸瓜找到蓝牙芯片的音频输出端,直接接了功放,还是没有低音,会不会是蓝牙芯片输出音 ...

看来楼主不明白7楼朋友的意思,叫你自己焊个1:1放大电路,就是常说的缓冲电路,接在蓝牙输出和功放之间,缓冲电路能起到阻抗变换和匹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不明白7楼朋友的意思,叫你自己焊个1:1放大电路,就是常说的缓冲电路,接在蓝牙输出和功放之间 ...

加5532运放就可以有低音了吗,但是2.1音响里面有5532运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5532运放就可以有低音了吗,但是2.1音响里面有5532运放的

缓冲电路主要用于输出与输入之间的阻抗匹配,本身的增益为0,跟后级没有关系,你的原因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导致低频被衰减,简单点的话,用5532搭个缓冲,复杂点的再在音响里面5532运放的后面加一级缓冲。

网友C:
ak1052c是主控,i2s数字输出,支持软件i2c。pam8406是功放芯片。lz一开始从功放输入口接线还能看懂,如果音质不满意,不是应该从主控的i2s直接飞线出来外接自己的解码么,不懂lz后边改进的接线是啥意思。另外2.1音箱都是有源的吧,不大应该存在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还是直接买立体声蓝牙板好简单,加3.3或者5v电压搞定,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k1052c是主控,i2s数字输出,支持软件i2c。pam8406是功放芯片。lz一开始从功放输入口接线还能看懂,如果音 ...

图中画的电容和电阻是原电路板上接到功放芯片的,我是从画的电容电阻之前,也就是蓝牙芯片的输出直接接2.1音响的

网友:
阻抗不匹配,你的蓝牙板出来是低阻抗的

网友(2019-04-18):
换个好点的蓝牙板,要不直接买外置式的蓝牙接收器就行

网友(2019-05-27):
这块板子设计上是用于推桌面小音箱的,音质不高。
其功放是共模放大的BTL电路,能够有效抑制蓝牙噪音,所以,推动小音箱音质尚可。
因功率输出端无共地,如果要作为蓝牙/收音板进一步大功率放大,只能从板载功放输入端引出信号,需要作以下处理:
1.信号幅度不够,需要与高阻抗、高增益输入的功放匹配,否则音量不足,缺乏低频;
2.噪音非常大,特别是蓝牙工作时的收发干扰音,且导致失真严重,需要在蓝牙模块电源端接入一个1000微法以上的电容滤波;
3.手机播放时,将蓝牙板音量开到最高,手机输出音量不要最高,否则明显失真。
综合以上措施,实际效果还算不错,特别是用板载输入信号、收音效果比一般蓝牙模块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