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换芯修复折断的小区住户出入卡(感应门卡)

楼主(2019-03-11):
小区的出入卡折了,高人出手用胶纸修补,结果肯定不能用。在物业那里补卡要50大洋,不舍得这个钱,但没卡出入十分不方便的。正在纠结要不要补卡时就看见我回来,知道我懂修点东西,抱着希望来问这卡能不能弄好。我说如果没伤到芯片的话应该能弄好,于是这卡就到了我手。

晚饭后开始动手修卡,先用手电筒看看,确定芯片的情况与位置。

标记好位置就一点点慢慢挖,怕伤到芯片,半小时后成功取出芯片。(这时才记起拍图)

根据线圈的形状,知道这张是ID卡。
找来个没用的ID锁匙卡,打算拆开要线圈,换芯片。

刀片撬开锁匙卡胶盖,为换芯作最后的准备。

更换没难度,只是小心细线别弄断就行,最后用蜡封好芯片。

到小区门口刷卡测试,正常能使用,刷卡距离和原卡片差不多,完美修复了。

网友A:
这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B:
赶上寸劲了,ID卡分125K到1M之间有七八个档呢,估计也是个125的卡,就这种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说到点子上了,有时就是这样。

网友C:
樓主是不是學考古學的?
挖的神準啊,真漂亮。
先上漱口水,回頭再擠牙膏啊

网友:
很巧合的维修

网友D:
怎么根据线圈的形状判定是ID卡?

网友E:
偶也准备了一些无用的卡,但老是没门禁卡坏
木牙膏了

网友F:
这么一改,以后不会坏了,掉地上被小车压都安全

网友:
其实不如网上掏个PN532 +UID卡+CH340G 三样成本不超过40元 以后 坏了随时复制一个

网友:
这二个放一起会干扰吗

网友:
线圈不用匹配么?

网友:
物业知道以后气哭了,偷摸着给你涨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是不是學考古學的?
挖的神準啊,真漂亮。
先上漱口水,回頭再擠牙膏啊 ...

用手电照着,就能找到芯片的位置

网友:
挺厉害的动手能力,眼力也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根据线圈的形状判定是ID卡?

IC是方的ID是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上寸劲了,ID卡分125K到1M之间有七八个档呢,估计也是个125的卡,就这种用的多 ...

常规多数是125K的,其它很少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根据线圈的形状判定是ID卡?

IC卡的线圈是方形,线圈比较靠近卡的边沿的。
ID卡的线圈是圆形,线圈在卡中间一个圆圈的。
还有就是,同一外形的ID卡线圈要比IC卡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也准备了一些无用的卡,但老是没门禁卡坏
木牙膏了

偶尔捡到就保留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一改,以后不会坏了,掉地上被小车压都安全

估计会比之前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