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5v电源怎么驱动led

楼主(2019-03-11):
3个1瓦的led,怎么用5v1a的电源驱动?

网友A:
啊,啊,开动脑筋啊,困难重重,困难重重,你毫不在意,

网友:
每个LED串联一个5欧左右的电阻接5V电源,电阻大小根据实际电流再适当调整。

网友:
3r33加可调电阻试试,能稳压,也可以用恒流模式,简单点就稳压吧

网友:
串手电驱动板啊,还有比这个更便宜更简单的?
可以买3个1w驱动板,也可以买一个3w驱动

网友:
恒流板或者深水宝3块的降压板

网友:
分三路供电。每只LED接一只合适的电阻到电源输出端就行了。

网友:
如果输出电压稳定的话,三个LED各串个6-7欧左右的电阻,然后并联

网友:
可以用3个7135直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啊,开动脑筋啊,困难重重,困难重重,你毫不在意,

楼主真懒

网友A:
哎,怎么头像又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怎么头像又没了

可能是网站在修复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网站在修复期

呵呵哈哈哈

网友:
并联的话买几个7133 或者加个限流电阻解决,串的话买个升压板,但是效率不高,

网友:
并联,每路窜个7-8欧直接usb电源,电流大概是2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