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个坏的车内摆设,拆拆看看

楼主(2019-03-11):
电动的车内摆件,在阳光下可以自己摆动,以前见过这玩意但是不知道里面的猫腻,楼下捡到个,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可爱的东东

整机没有一个螺丝固定

暴力拆解不多说

这货里边这么简单,做工用料都是儿童玩具级别

核心部件,太阳能+牛屎芯+储能电容

驱动线圈,用来驱动带磁铁的塑料摆件

拆机完成,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也不要电池。可以改造一下增加个电池。

网友A:
可以改成电子秋千

网友:
这东西改造一下,是不是可以做个磁悬浮

网友:
这种摆设我不喜。多看头晕。

网友:
我记得以前拆过就没有电路啊!

网友:
我怀疑那牛屎是否就是闹钟上的~但是没看见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电子秋千

或者可以改成手机摇步神器!

网友(2020-07-06):
这个是淘宝经常看到的太阳能小摆设了,10多元大把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