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桥无法准确测量电感-拆修开尔文测试夹

楼主(2019-03-11):
前几天折腾安鑫的车充模块,测量电感时发现误差非常大,大到离谱,最后是拆掉测试夹直接插在主机上测量的,周末有空就检查一下怎么回事
黑色套管已经剥开,发现夹子根部的线断了
红是我扯断的,原来是皮连着,铜线断了,但还能碰到,偶尔接触不良,测量电感时误差非常大

3
红的虽然没断,但也要拆了处理,

扒掉套管,里面有打胶加固,可惜线断在了根部

先拆出弹簧

再拆出铜片 夹子外壳不用拆

两个夹子外壳都裂开了,记得朋友送的还有一对库存,找出来换掉

重新剥线

为了尽量保留长度,要接一截

剥好一长一短并镀锡

接的线找的是多芯的软线,因为经常弯曲,越硬的线越早折断

接上线

装回到壳子里

另外一面

一样打胶加固

套上热缩套管

归零 没毛病了,原来是不断的跳数,因为接触不良嘛

随手拿根香蕉头的夹子测试一下线阻,黑线34.4毫欧

红线36.1毫欧

这是安鑫店里的电感 实测量11.53uh

这个是atx里拆出来的,匝数很多,电感相对大

来个电容,10v470uf 电解

100hz时 容量443.3uf

1khz时 容量变成386uf D值变成0.2583

10khz时 容量只有78.9uf D值1.9557 算是失效了,如果这个电容用在10khz以上的开关电源里滤波,效果是非常差的

换个古董电容 10v 4700uf,100hz时有4842uf 比标称大好多,D值0.1 还过的去

10khz时 容量只有77uf了,d值大到7.45 完全失效,这个电容只适合用在工频电路里滤波,不适合高频

再找个电容测试
100hz时 307.2uf D0.03

1khz时 390.34uf D0.17

10khz时 96.82uf D1.36  比前面的那只强点,但也基本失效了

来个拆机安规电容,这种电容和电解的材料不同,D值会很小 标称是0.47uf的,

1khz时 容量387.3nf D值0.0017

10khz时 386.8nf  D值 0.002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根部一直都是薄弱点,不好搞

网友A:
工具这么好,线配硅胶线哎,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网友:
楼主的装备很多啊,lcr表不错

网友B:
居然用这么渣的线材!硅胶线很贵吗?

网友C:
谢谢分享。。。。老猪,你一天要操多少次?这线真的这么容易断吗???

网友D:
羡慕嫉妒恨,铝电解居然频率这么低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这么好,线配硅胶线哎,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这线是原装的,那头一体成型,没法换,另外电桥用的是同轴线(屏蔽线)同轴线没见过硅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这么渣的线材!硅胶线很贵吗?

这线是原装的,那头一体成型,没法换,另外电桥用的是同轴线(屏蔽线)同轴线没见过硅胶的,

网友:
断处位置套根弹簧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老猪,你一天要操多少次?这线真的这么容易断吗??? ...

到手就快断了,我用了几次就完全断了

网友E:
液晶看着好像有点问题,对比度很低,拍照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晶看着好像有点问题,对比度很低,拍照原因吗

液晶屏从下往上看颜色比较深,但拍照时有反光,只能从上往下拍,所以更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屏从下往上看颜色比较深,但拍照时有反光,只能从上往下拍,所以更糊了 ...

这张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嫉妒恨,铝电解居然频率这么低

电解也有分高频和普通的,另外还有山寨厂生产的

网友F:
看来没少用,都盘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没少用,都盘黑了,

撸来的时候更脏,这是洗干净的

网友:
LRC表看着不错呀

网友:
这线材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