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一个山寨金士顿v300固态硬盘ssd

楼主(2019-03-11):
拆解一个山寨金士顿v300固态硬盘ssd,这个硬盘用着用着不识别了,想重新开卡看看,结果试了n个开卡软件,都不识别,看看坛子里有没有知道用什么开卡工具的。

网友A:
所以说SSD要买英三镁才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SSD要买英三镁才靠谱

哈哈哈,英睿达和镁光是一家啊。东芝的也可以,自家主控自家闪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英睿达和镁光是一家啊。东芝的也可以,自家主控自家闪存。

英特尔~~~~~~~~~~~~~~~

网友:
什么牌子  买到假货也凉凉

网友C:
推荐你个偏方,用吹风机加热下主控试试,我有个室友无意中这么开机了,重启没事,冷开机不行,。然后每次冷开机都这样加热ssd的使用了半年后还是挂了。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个偏方,用吹风机加热下主控试试,我有个室友无意中这么开机了,重启没事,冷开机不行,。然后每次冷 ...

应该是芯片虚焊了,另外问一句你是怎么把M币弄成-266的?我弄到-20多就不继续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

好吧,理解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芯片虚焊了,另外问一句你是怎么把M币弄成-266的?我弄到-20多就不继续涨了 ...

虚焊不知道,反正他是在网上买的主机,放在宿舍用了4年半后ssd才故障的,用吹风机加热到手指摸着温热的时候就能开机;另外那个M币不都这样吗,新注册的账号都是-500M币,我没充值过,都靠大佬打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虚焊不知道,反正他是在网上买的主机,放在宿舍用了4年半后ssd才故障的,用吹风机加热到手指摸着温热的时 ...

我的账号注册之后不是-500,我是因为使用了搜索功能被扣成-20多的,现在已经追平了,还有一些盈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账号注册之后不是-500,我是因为使用了搜索功能被扣成-20多的,现在已经追平了,还有一些盈余了 ...

那就坑人了,我这账号是一年半前注册的,就是旧网址注册的,那时候很多账号都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