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怎样删除或固定华为手机壁纸

楼主(2019-03-11):
壁纸老是显示这个。很不喜欢。空白处点几秒。左下壁纸中看到这个图片。还有别的几张。想把这张删除不知在哪儿。更换成别的。不知为什么用不了几次又换回来。

楼主:
没有朋友懂这个吗?百度了半天都是如何添加的,我也从锁屏图片找中选了用上,不知为什么自动更换成这个。锁屏图片MagazineUnlock文件夹并没有这个图片

网友:
上有华为下有天
华为水军日神仙

我大华为一定没有这般流氓行为
楼主是美帝派开的间谍
鉴定完毕

网友:
华为手机很封闭的,有些就是不给你设置,你没办法的

网友:
换个主题试试

网友A:
root之后用第三方文件管理器可以进到图片目录,随便改,我之前的荣耀6p就这么干过

楼主:
可以换,不知威慑么老是过几天就改回来。该不是有什么动态变换?这个就是不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ot之后用第三方文件管理器可以进到图片目录,随便改,我之前的荣耀6p就这么干过 ...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不懂得问题,root起飞更复杂?

网友:
我的小米可以随意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