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空气净化器的电源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9-03-11):
家里的净化器,不小心拖地的时候从底部进水了,电源板发出一声爆响,然后没电了。
拆出来一看,初级一串全爆,保险爆裂,4个整流桥二极管短路3个,开关管爆,PWM IC是一个什么R7780,VCC对地短路肯定也爆了,上网搜了一下说可以用L7575SP替换,不过要把R7780的1脚电容拆掉换成100K电阻。

这些都不在话下淘宝买了2个7575回来,其他还包括MOSFET的S极电流检测0.22欧电阻,MOS的G极驱动电阻都挂了。
次级看上去还好, 测输出肖特基完好, 其他也没看出有外观坏的, 把坏的部件都换掉后,信心满满串灯泡通电, 灯泡一闪即灭正常, 但电源依旧无输出电压, 检查结果如下:
换上去的7575 1脚有1.3V, 8脚HV有300V正常, 6脚VDD 11V-14V跳动 然而驱动MOS的G极却无输出, 总不能新买的IC又是坏的吧。测MOSFET的G极到地是4.7K,测PWM的输出5脚到MOSFET阻抗51欧姆,G极有个电阻下拉,貌似是正常的,没有对地短路。

怀疑7575坏的,拿出另一片7575准备做个实验测试一下,VCC接维修电源15V,1脚接100K电阻到4脚GND,2脚电压反馈和3脚电流检测都悬空,结果是5脚MOS驱动同样没有输出,1脚有1.3V是正常的,这能说明两片IC都是坏的吗?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测试方式是否正确?

貌似这个IC的外围很简单,该查的也都查了,请大家帮我想想还有什么思路呢?

楼主:
话说这黑色的PCB真他妈难看,跑线路太费劲了,看不清走线。

网友A:
你测到VCC管脚有11V电压,按照你给的电路图来的话,说明电源已经工作了啊,是不是后面的线路接触不良啊,你的MOS的G极你用什么测的,万用表测的吗?如果没输出的话,VCC怎么会有11V的电呢?

网友:
看到贴片就头大,眼花瞅不清,引脚间距小,测试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到VCC管脚有11V电压,按照你给的电路图来的话,说明电源已经工作了啊,是不是后面的线路接触不良啊,你 ...

你好,感谢回复,我是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的G极电压为0,是不是我测的方法不对?感觉如果有PWM波的话,不应该是0V吧。

网友B:
R3 4  5这四个电阻怎么没装,是电流检测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是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的G极电压为0,是不是我测的方法不对?感觉如果有PWM波 ...

万用表应该量不出来,你接直流电,用示波器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 4  5这四个电阻怎么没装,是电流检测电阻吧

实际是装了的,原机是4个1欧并联,我没有贴片,用0.22的2W直插电阻外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应该量不出来,你接直流电,用示波器测测

好的,那如果有波形,就是主要看次级反馈回路的问题了。
我把光耦拆下量过,貌似是好的,431倒是没有试过,待会儿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应该量不出来,你接直流电,用示波器测测

用示波器也看了,没有波形

网友:
就一组电压输出?空间够的话不如直接换个供电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应该量不出来,你接直流电,用示波器测测

vcc上有个稳压,测一下损耗没有,主线圈上的防冲击二极管也测一下,
遇到过稳压二极管损坏导致无输出的电源

网友C:
如果还是无输出的话,建议直接买个24v3a电源替换算了(二手的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是无输出的话,建议直接买个24v3a电源替换算了(二手的也就几块钱) ...

现在暂时就是这么干的,不过尺寸不合适,只能在外面拖个尾巴,所以还是想把这个板弄好装进去。

网友(2020-09-16):
引用 楼主:
实际是装了的,原机是4个1欧并联,我没有贴片,用0.22的2W直插电阻外挂的。 ...

你是怎么算 出来的呢? 2w是怎么确定的?
我的和你的一样也是进水了

网友(2020-12-05):
光耦检查了吗?

网友:
3脚cs不能悬空否则也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是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的G极电压为0,是不是我测的方法不对?感觉如果有PWM波 ...

你的测试方式估计有问题,这个片子各种保护功能,不能随意短路、悬空这类骚操作,最好想办法用隔离电源在线测试

网友:
零点几欧的贴片在充电电路中很常见,随便翻翻

网友:
小米空气净化器2s电源板故障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