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COG液晶屏背后的涂层如何清理

楼主(2019-03-11):
如下图,液晶屏背后的膜想请教下有什么办法快速去除,目前尝试了下洗板水,效果不好,所以想请教下论坛的各位大神

楼主:
现在使用风油精+橡皮擦,成功去除。

网友:
怎么感觉还没撕干净呢,撕的只剩胶了后用橡皮使劲擦,不要停,可以很完美的擦下来,如果要撕到只剩一块玻璃板了,那么找另外一个屏幕一刮就可以刮掉胶

网友A:
天拿水、松节油都值得一试。如果你觉得风油精效果理想,那风油精的主要成分松节油,该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网友B:
自问自答帖,自娱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问自答帖,自娱自乐。

因为一直没找到很好的办法,所以一直在摸索,谢谢大佬了~

楼主:
之前清洁键盘,用过那个东西,效果蛮不错,我去试试,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拿水、松节油都值得一试。如果你觉得风油精效果理想,那风油精的主要成分松节油,该不会让你失望。 ...

原来是这样,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清洁键盘,用过那个东西,效果蛮不错,我去试试,谢谢大佬

清洁键盘缝隙的灰尘,推荐用液体胶和硼砂水制作的史莱姆,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用煤油,煤油溶解不干胶超快。工厂都用来洗设备机油的。别问为啥不用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用煤油,煤油溶解不干胶超快。工厂都用来洗设备机油的。别问为啥不用汽油。 ...

您的经验我都用小本本记下来了,真是谢谢了,话说煤油哪里搞得到呢